螺杆销孔加工后经过热处理变形怎么样才能铰合格,请教

楼主(2014-11-27):
螺杆销孔加工后经过热处理变形怎么样才能铰合格,公差为Φ5MM+0.018MM有什么好的建议,目前铰刀是Φ5H4±0MM,设备是普通台式钻床

网友:
如果热处理后产生的形变是必然的,那为什么不先把孔预留点余量呢?
如果是未预测到而发现的,变形量多少?最好还是作挤压的。没有余量变形,铰刀铰也是失圆的。

楼主:
余量过多铰刀铰不动,“作挤压”做。现在是精加工

网友A:
试试金钢石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金钢石铰刀

成本高吗

网友(点评):
成本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