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齿轮消隙结构吗?

楼主(2014-11-27):
在家没事玩电子小设备,今天拆旧光驱
时候发展齿轮中间有弹簧,难道这个是
一个齿轮消隙结构,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双片齿轮用弹簧夹紧另外一个配对尺寸,这是比较常见的齿轮消隙结构

网友(点评):
不一定,也可能是衰减振动用的,要看这是什么设备,需不需要消除侧隙。

网友:
是消隙结构

网友:
齿条也是

网友(点评):
精典结构!

网友A:
双片薄齿轮错齿调整法。

两个啮合的直齿圆柱齿轮中一个采用宽齿轮,另一个由两片可以相对转动的薄片齿轮组成,装配时采取措施使一个薄齿轮的左齿侧和另一个薄齿轮的右齿侧分别紧贴在宽齿轮齿槽的左右两侧,通过两薄片齿轮的错齿以消除齿侧间隙,反向时也不会出现死区。齿侧间隙可以自动补偿,但结构较为复杂。

上面这段话是一本名为《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的书里面的,下面是插图。

有几个问题:
1、如果两个薄齿轮之间采用过盈配合来传递动力,那装配完成后就不能作相对转动了,弹簧也只是在装配的过程中起作用,那最终是怎样实现自动补偿的?

2、如果两个薄齿轮之间只靠弹簧传递动力,那如果宽齿轮对薄齿轮的力矩超过弹簧对薄齿轮的力矩,是不是就没有消隙作用了?能否得出这种消隙机构不能用于载荷较大或有冲击载荷的场合的结论?

再上传一份资料,按里面的说法,如果两个薄齿轮采用过盈配合来传递动力,是不能实现间隙的自动调整的。

@樵薪 @WUHANLIST  @zgsdcrc  @fmdd  @TT杜蕾斯TT  @yym525
你们在工作中使用过这种结构吗?有哪些注意事项或体会?

网友:
干脆都拆了吧,给大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片薄齿轮错齿调整法。

两个啮合的直齿圆柱齿轮中一个采用宽齿轮,另一个由两片可以相对转动的薄片齿轮 ...

这种结构消隙的原理是用两齿片错开夹紧另外一个配对齿,不能过盈配合,否则这个结构将无法实现该目的。
还有一种结构是直接用螺栓连接两齿片的,但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根据磨损量重调,这里的弹簧可以自动补偿产生的磨损。

这种结构不适合用于重载大冲击的场合

由于存在弹簧阻尼,它还有点吸振的作用

也是由于阻尼作用,它的动态特性不佳,反应有滞后,高速高精度的场合不合用

有些数控机床无间隙传动已经使用双电机对抗的方式代替这种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消隙的原理是用两齿片错开夹紧另外一个配对齿,不能过盈配合,否则这个结构将无法实现该目的。
...

谢谢回复!

1、你似乎并没有下载我上传的资料,按插图的结构,是不能用过盈传递动力,但照我上传的资料看,如果薄齿轮有一个是直接在轴上加工,是可以用过盈配合的;

2、我所理解的自动补偿,是不需要停机进行人工调整,而是在出现磨损后,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就进行补偿。

3、这种处理齿轮传动间隙的结构,其承载能力是由单个薄齿轮决定的,这应该也是不能用于重载工况的原因;

4、双电机对抗?可否大致介绍一下。

@2266998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2015-01-07):
好东西,挺好的结构,可以借鉴

网友:
常见消隙齿轮

网友(2025-08-07):
好资料,找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