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防水接插件

楼主(2014-11-27):
各位大侠见多识广,不知道有没有知道防水的接插件,四根线的接头,防水等级最好达到ip6,长期大批量需求。不知道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能够找到这东西?现在设计用的都是不能防水的,专门给接插件设计个防水盒子,工艺有点繁琐。

网友A:
电气店有一不同直径叫啥名忘了,用电吹风吹就封住了。

网友:
航空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气店有一不同直径叫啥名忘了,用电吹风吹就封住了。

那叫让收缩管,它要的防水接插件是要他自己根据要求设计图纸,然后根据图做出了来的像电机里接电环一样的合件。以前做过微开关件就是导线包橡胶 ,耐油耐水。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要找的是防水的连接器么?我司生产的防水等级IP67

网友(点评):
IP67还是68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米思米的,挺多种的,注意对应的电缆直径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400295810/?

网友:
米思米的上就有,防水连接器

网友C:
一定要接插件吗?接插件的品牌非常多,基本上都有IP66的防护等级,你们一直沿用防水盒的方式是不是因为有其他的要求,可以用电缆防水接头啊,多孔的,不过要知道你的电缆线径,这种产品能达到IP66/IP68的防护等级,0.2MPa下安装正确可保证不漏水不渗水。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晚上下班看看,接插件要很小,4根线的直径分别1mm左右,现在上班不能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接插件吗?接插件的品牌非常多,基本上都有IP66的防护等级,你们一直沿用防水盒的方式是不是因为有其 ...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360chrome/chrome/User Data/temp/10400420050.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360chrome/chrome/User Data/temp/10400420050.jpg类似这种的连接器线束,要求能够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要找的是防水的连接器么?我司生产的防水等级IP67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360chrome/chrome/User Data/temp/10400420050.jpg类似这种的连接器线束,要求能防水,表达可能有误解

网友D:
量大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大定做

你们做么?效果如果好,需求量特别大

网友D:
数量特别大是什么概念?画个大饼,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量特别大是什么概念?画个大饼,不好!

公司挺大的,宁波水表,需求当然是硬性的

网友E:
这种怎么样,能达到IP6。价格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怎么样,能达到IP6。价格有点小贵。

这个多少钱一个?看着样子应该可以,在哪可以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要找的是防水的连接器么?我司生产的防水等级IP67

防水等级是lP67,真正做到68的难度太大,白菜兄弟有需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等级是lP67,真正做到68的难度太大,白菜兄弟有需求吗?

公司产品品检很严格,过不了测验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