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渗碳后用什么刀加工?

楼主(2014-11-27):
现有一批产品,批量大,材料20Cr,渗碳后硬度HRC50,之前都是用内外磨加工,现在想改成车床加工,以前没有做过这么高硬度的批量件,在此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产品用什么刀比较好?如果有做刀具的朋友,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我有加工这硬度的刀具,性价比非常好,QQ:632527446

网友:
硬质合金涂层刀具,很多的,一般刀具代理公司都有这方面的刀具

网友:
不是吧,搞这么硬你拿来车。

如果你非要车,那就用 NY30 硬质合金车刀试试,如果效果不好,你就改成 NG30 的硬质合金车刀加工。

这两款总有一个能用的,而且磨损会比较快,如果都不行,那我也没办法了。

希望不要一边加工,一边刀片变通红给掉了,哈哈

网友:
陶瓷刀片吧,硬车,不加冷却!

网友:
立方氮化硼刀片就可以,但最好不要断续加工

网友:
YT726的刀头可以。

网友:
渗碳后硬度是50,一般的硬质合金刀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