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图片中的零件?上海

楼主(2014-11-28):
谁能做图片中的零件联系我18616125282

网友:
用普通车床就可以加工完成。
工艺流程:

车棒料外圆 ->外圆及小外圆留1.5mm加工余量->大外锥度 -> 小外圆 -> R角 -> 小外锥度 -> 中心孔 -> 钻孔 -> 切断

因为没有同心度要求,所以可以这样加工

听咱的,绝对错不了。最好是用半自动车床,不要用自动车,办不到,以前我们用自动车都是用来做粗加工留余量给半自动用的。

老鹰兄,给点积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壁厚0.6mm,也能车,,,,,,什么眼神

网友(点评):
能车是能车,你看到什么材料的,你就直接让车

网友(点评):
不是软铝材料吗,以前在内地的厂里都是这样加工薄壁零件的,小心点加工就成了。如果不车,那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这个一般的都可以生产,量多少,没量那有可能一般都没兴趣

网友:
什么材料看不清楚

网友:
这是个薄壁件吧,能车?

网友A:
楼主你把材料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材料附上

材料304,壁厚0.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304,壁厚0.6

量应该挺大,又没啥公差,你试试这个   挤压加工
如果精度高可以车,我能提供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应该挺大,又没啥公差,你试试这个   挤压加工
如果精度高可以车,我能提供工艺

兄弟给我电话我和你聊聊

网友(点评):
先QQ吧,282340359,在QQ给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