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进气管凝露

楼主(2014-11-28):
单位切片机改造后(改造后上部加了两个气缸与原来的气缸共四个气缸共同使用),下部原有的气缸的进气管及伸缩杆出现冷凝水现象,而且气缸比以前温度低了很多。俺是新手,不理解出现冷凝水的原因,求各位达人解惑。

网友A:
气缸内部还是外部 ,内部是气源问题,外部采取保温措施.套保温棉 .

网友:
气缸前加空气过滤器、油雾器。
空气过滤器可以去除部分压缩空气中的水蒸气,油雾器使压缩空气携带润滑油,润滑气缸。

网友B:
机台的气源处加分水过滤器,如果还是有滴露现象,SMC有一款产品,水蒸气可以从气管中渗透排出,但不影响气管内气压,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恩,木兰少侠说的对,你的这个汽缸肯定是动作非常频繁,会产生结露现象。

网友:
气源 露点为多少?气体渗漏会吸热降温,也会产生冷凝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内部还是外部 ,内部是气源问题,外部采取保温措施.套保温棉 .

伸缩杆和进气管都有凝露现象,但是气缸内部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求解惑。。。

网友(点评):
气体膨胀对外做功 吸热 导致进气管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台的气源处加分水过滤器,如果还是有滴露现象,SMC有一款产品,水蒸气可以从气管中渗透排出,但不影响气管 ...

进气处有过滤器的,伸缩杆和进气管都有凝露现象,但是气缸内部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求解惑。。。

网友:
流速大,瞬间降压过大,温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