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齿轮怎样配合

楼主(2014-11-28):
请教啊,咋配合不了了

楼主:
在配合里有个机械配合选项,里面有齿轮配合,选的时候要选齿根圆或者其他两圆上位置相同的 圆  在比率里填写 两齿轮的齿数比就可以了  如果方向不对 可以选择反转
搜到这个,但没成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配合里有个机械配合选项,里面有齿轮配合,选的时候要选齿根圆或者其他两圆上位置相同的 圆  在比率里填写 ...

要先固定好两个齿轮的位置(算好中心距),然后再按你百度到的内容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不是点错了?我都是选齿面的

网友B:
solidworks的齿轮配合与proe的不一样,他的齿轮配合只需要选择旋转中心,再更改传动比就行了,所以你建模的时候,需要在齿轮上画个辅助线,一个画圆心到齿顶的构造线,一个画圆心到齿顶的构造线,然后在装配里面把两个线重合,再添加齿轮约束,最后把构造线重合的约束删掉。有点烦,但是很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的齿轮配合与proe的不一样,他的齿轮配合只需要选择旋转中心,再更改传动比就行了,所以你建模的 ...

不用那么麻烦的   正常齿轮  你固定好轴,然后选择两个齿轮的内孔或者 任意圆面(甚至圆面的一部分,必须与齿轮同心),在齿轮配合里填正确的转速比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点错了?我都是选齿面的

起码在SolidWorks里    你这个不容易实现  ,还是选圆周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的   正常齿轮  你固定好轴,然后选择两个齿轮的内孔或者 任意圆面(甚至圆面的一部分,必须与 ...

要是想检查齿轮根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想检查齿轮根切呢??

呵呵  你在这个里面检查 齿根切?
  我们两个也许对齿轮的理解不一样,我不知道 齿轮副怎么会产生齿根切,我更不明白Solidworks能检查齿根切。我不懂的、不会的,我都想学习学习,快下班了,回去我再翻翻齿轮手册   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吧,虽然迈迪生成的齿轮是一对一对生成的。如果单纯从传动方面考虑,不需要考虑根切等因素,但有时候精确到每一个运动过程的时候,齿轮正确啮合是必要条件!

网友(点评):
没有过麦迪 不清楚 既然它能根据你填的参数生成齿轮,难道在可能发生根切时 他不提醒吗? 我设计齿轮副都是自己算好参数的 齿数、模数、变位什么的都是自己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的   正常齿轮  你固定好轴,然后选择两个齿轮的内孔或者 任意圆面(甚至圆面的一部分,必须与 ...

谢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的齿轮配合与proe的不一样,他的齿轮配合只需要选择旋转中心,再更改传动比就行了,所以你建模的 ...

谢谢分享

网友:
试了一下,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