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视频中,多主轴数控车床的问题

楼主(2014-11-28):
如视频上的设备,是非常高效的车削加工机床。哪位大侠了解过请聊聊,多根主轴是如何分度及定位的?

网友:
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
是六轴车,不是六角车。一个几十万,一个上千万;

网友:
上千万  这个造价不低哈

网友:
西门子电机

网友:
去看看因代克斯MS40的加工视频,那么复杂一个汽车零件,5秒的加工节拍,你说1000万值不值?

网友(点评):
大侠见过这种机床?可以说说。

网友:
不是有数控分度头嘛?这个机床业不要几千万吧

网友:
现代版的六角车

网友A:
六轴数控车,沈阳自动机床厂设计制造,我在以前的帖子里发过图片,我的头像也是六轴自动车,是全机械的。数控六轴自动车是近几年的产品,只看过图片,没见到实物。03年到机床产考察时,在座谈会上,主要设计人员说到要开发数控六轴自动车,我当时就提出了自已的看法,没必要使六根主轴全部数控,只把后四根精加工轴做成数控的。另外,在换刀和各个轴的加工尺寸调整时,如何互不干涉等问题如何解决,进行了探讨。但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没见到实物。这类机床国内纵刀架六工位用一套凸轮板控制,使用一个总定位。六个横刀架由各自的定位控制,每个轴都可一单独调整。效率很高,不论有多少个尺寸,最慢三五分钟,最快十几二十秒加工一件,合格品率达到99%是很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六轴数控车,沈阳自动机床厂设计制造,我在以前的帖子里发过图片,我的头像也是六轴自动车,是全机械的。数 ...

请教一下,这六个主轴是如何传递动力的?最好有图片或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六个主轴是如何传递动力的?最好有图片或图纸。

可用齿轮变速的中央主轴带动六根工作主轴的行星齿轮,具体结构和形式可看我的帖子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 批量零件加工所使用的刀具里面有机床外观图和加工部位的结构排列图,以及部分的刀夹具图片。
这类设备使用并不复杂,也很容易掌握,不用很高的技术。难的是工艺排列及刀具的设计,机床的维修调整。技术员设计工艺,调整工按工艺调整机床,机修工排除故障。当然如果有一个好的高级技师就行了。由于机床的特点,现在各国制造的多轴自动车各主轴相对精度只能达到0.15,当然采用专用夹具后,孔可以控制在0.10,外圆0.05以内。所以我对数控六轴车并不看好,在加工较高精度的尺寸时,不说别的,六根轴的材料软硬不均产生的尺寸变化,数控根本就无法适应。

网友(点评):
大侠,所谓精度不高是否指六轴在回转过程中会偏离位置?这是由于本身均布误差造成的还是回转体不圆造成的?

网友(点评):
本身制造均布误差造成的,1米多直径的圆鼓轮上,要精密的等分六个定位楔形槽是很不容易的。据说这还是使用了德国最新的一种设备才能达到的。

网友(点评):
前辈,再次请教:装载着六根主轴的转鼓与外套是采用何种方式支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用齿轮变速的中央主轴带动六根工作主轴的行星齿轮,具体结构和形式可看我的帖子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 ...

如果有的工序需要分度的那这样的结构就不能用了吧,可能到舒特的多轴车床有分度功能,那是不是每个轴都有独立的电机,那么六根轴是回转的,如何供电和控制啊。

网友(点评):
不在机床边给你讲了你也想象不出来,真要想了解,还是找具体的资料看吧。

网友(点评):
我以前是做设计的,你只要讲个大概结构我基本能想象出来。

网友:
曾经有个机会让我去接触这种车床。公司让我去学这个,面试什么都OK了,过几天通知我去上班,
结果我没去,主要的原因是领导面试我的时候,我问他,我可不可以学。领导说不可以。你只可以当操作工

网友(点评):
学这种设备都是先从操作工学起,在操作中才能熟悉调整设备。

网友:
国产的也有,大连还是沈阳的,要二百多万。进口的要上千万。曾经也研究过。记得当时是看了很多的六轴自动车床的图片。已经论文,有星期的多看看。我上传两个视频,机械原理讲的是凸轮。在后面20分钟的时候,有老式的六轴自动车床。希望对你有帮助,传不了,我放百度文库里,给你们链接。德国舒特PC系列多轴车床(清晰).rar机械原理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o61E3hC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pJjv7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