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G转换为PDF格式 急~~~~

楼主(2014-11-28):
为什么我用Adobe PDF打印机转换DWG格式后,转换的文件时空白页或图形基本丢失

网友A:
按百度上教程做,没问题吧

网友B:
非常着急的话,果断换台电脑

网友C:
把图层颜色全部设置为黑色看看

网友D:
我好想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百度上教程做,没问题吧

我转换了3个没问题  1个有问题  所以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想也会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颜色图层叠加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着急的话,果断换台电脑

恐怕不行  转3个成功  1个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层颜色全部设置为黑色看看

这可不行  我需要区分颜色  不过我也觉得是图层叠加的原因了

网友E:
直接选择打印,然后会出现转化为PDF格式的,不会出现你说的空白的情况的。你再试试看。

网友F:
有可能是cad的尺寸问题,你是A4,还是A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cad的尺寸问题,你是A4,还是A3

A4的  有可能是   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选择打印,然后会出现转化为PDF格式的,不会出现你说的空白的情况的。你再试试看。

好的

网友G:
怎么不用CAD自带的转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选择打印,然后会出现转化为PDF格式的,不会出现你说的空白的情况的。你再试试看。

谢谢  这个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A4的  有可能是   不知道怎么解决

打印范围选窗口,选取区域,试试

网友H:
按打印  选择PDF 重新打印一遍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打印  选择PDF 重新打印一遍OK了。

有的可行  有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不用CAD自带的转化呢??

已经解决了

网友:
看照片就知道了

网友:
安装一个Adobe Acrobat软件,会自动安装一个PDF打印机的,打印时选择PDF打印机就好了,当然了你CAD打印时也要设置一下打印的线条样式的

网友(2015-01-30):
在打印里转

网友(2015-06-10):
你是不是哪里设置出问题啦

网友:
看看字体、图层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