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手动套丝

楼主(2014-11-28):
在加工中发现一点小知识,分享给菜鸟们。
在较硬的材质上手动套丝一般比较困难,可先用大一号的板牙套丝,然后在套,比较容易。
如图:直径为8的不锈钢管上,直接套M8的丝比较困难,可先用M9的板牙切掉一点,然后在用M8的板牙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M9不是常用的规格,较少。螺距不同,套牙会造成牙顶不完整

网友(点评):
赞同,楼主方法可行,但要保证螺距相同才可以

网友(点评):
其实如果嫌不锈钢不好套牙,很简单,买个可调的圆板牙就行了。

网友(点评):
用两把,一个调大点,一个正常状态

网友A:
社友,你是做不锈钢的吗?

网友:
我们一般是先车几刀,再上板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社友,你是做不锈钢的吗?

不是

网友(点评):
友情提示:你这样回复会被老鹰扣威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下次注意。这个主题我真的觉得好笑。一般都是车床粗车几刀再套牙

网友C:
请问楼主  不锈钢的管子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不锈钢的管子哪里买的啊?

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下次注意。这个主题我真的觉得好笑。一般都是车床粗车几刀再套牙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

不好意思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