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变位齿轮,没用什么插件,献献丑,呵呵。

楼主(2014-11-28):
红色的,M=2,Z=23,高度变为系数x1=0.3
绿色的,M=2,Z=23,高度变为系数x2=-0.3

网友A:
楼主展示下单个轮齿的草图呗,这样更有震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展示下单个轮齿的草图呗,这样更有震憾力

两个齿轮草图,合并成一张。

网友:
这图都没有完全定义!

网友B(2015-02-05):
楼主, 大侠,我光看草图,看不懂, 尺寸怎么定的啊, 渐开线怎么画啊!

网友(点评):
有了模数和齿数,全部尺寸就定了。如果是变位的,再加变位系数。

网友(点评):
渐开线,按渐开线生成原理呀!

网友(点评):
草图,是自编程序,CAD自动画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大侠,我光看草图,看不懂, 尺寸怎么定的啊, 渐开线怎么画啊!

谢谢,楼主指导, 我再去学习学习,  用CAD画了试试!    楼主大神,CAXA 这款软件里自带渐开线齿轮绘画插件,输入参数就自动生成了, 包含变位系数参数。 但是一直困惑我的是这个变位系数。 最近在学习设计行星减速机设计。 例如, NGW型行星减速机, 太阳轮A与行星轮C , A-C 齿轮副采用的是角变位.  行星轮C与内齿轮B ,C-B 齿轮副采用的是高变位,。计算出总变位系数后,下面便困扰我不知如何精确确定个齿轮的变位系数。 采用哈工大的变位系数选择图进行变位系数分配, 图上不能精确出变位系数啊, 前辈, 你是怎么精确这个变位系数的啊!尤其是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 前辈,是不是有开发变位系数的软件,输入齿数,压力角,齿数比,等参数, 便自动生成精确的变位系数啊!  如果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17-05-12):
能不能搞个教程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我连变位齿轮是啥原理都没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