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具背锥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11-28):
1:普通麻花钻出厂后有没有倒锥,例如每100mm在2~8丝,总共不超过25丝,以减小刀具与已加工面接触的说法?
2:铰刀正锥、倒锥或无锥,各位现使用的是那种类型,加工后一般加减几丝?
这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对于加工精度本身就不高的麻花钻来说有无锥度对加工影响不大,但这或许应该是加工的底蕴。
回答请给出依据,谢

网友A:
麻花钻没有倒锥,修光刃对已加工孔壁的切削作用不大。
最直观的一点,你见过钻头磨短后钻的空径变小吗?修光刃磨损的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花钻没有倒锥,修光刃对已加工孔壁的切削作用不大。
最直观的一点,你见过钻头磨短后钻的空径变小吗?修 ...

关于普通麻花钻倒锥的这个说法我也是偶然看到的,刃磨前后也不能保证两侧完全的对称,所以也就无从对比

网友(点评):
机磨就能保证

网友B:
为了减小钻孔时导向部分与孔壁间的摩擦,麻花钻自钻尖向柄部方向逐渐减小直径呈倒锥状。

网友C:
没有倒锥的话摩擦阻力会非常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减小钻孔时导向部分与孔壁间的摩擦,麻花钻自钻尖向柄部方向逐渐减小直径呈倒锥状。

前段时间肯纳来培训,铰刀带有背锥,前段切削,后段则为挤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倒锥的话摩擦阻力会非常大的

你是OSG大连办事处的,你们的丝锥我们在用,寿命长

网友(点评):
OSG丝锥钻头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倒锥的话摩擦阻力会非常大的

修光刃完好并且没有钻偏的情况下,在硬材料上钻出来的孔径肯定不会比钻头直径小(尼龙、橡胶等软材料另当别论)。所以不会有多少摩擦的。有的也只是排屑的摩擦

网友(2019-05-23):
引用 网友A:
麻花钻没有倒锥,修光刃对已加工孔壁的切削作用不大。
最直观的一点,你见过钻头磨短后钻的空径变小吗?修 ...

背锥都很小,钻头加工公差那么大,磨了以后肯定不会影响加工的。所以麻花钻有背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