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轮的宽度大于电机轴端伸出长度怎么办?

楼主(2014-11-28):
看起来差的好多的样子。轴端伸出长度110mm,带轮宽度160mm.这可如何是好?
如果把带轮挖一块去,仅仅是为了好看还是有其他作用?求各位大神解答。

配合图

配合图

网友A:
这个问题 以前 社区出现过..让那个带轮中心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以前 社区出现过..让那个带轮中心凹进去.

大神 你说的是这样吗?这样仅仅是为了好看,还是强度方面会有影响?

带轮

带轮

网友:
感觉可行性不大,如果仅仅是外观好看可以这样做,但从尺寸看超过2/3的皮带轮超出轴,皮带悬出侧的力会作用在轴上,增加轴受到的弯矩,需要校核轴的强度和轴承等等。

网友(点评):
大神,我觉得你好像看反了。。52/162 的皮带轮超出轴了。。。

网友(点评):
仔细看了一下,是我看反了,带轮悬空不是太长,应该问题不大,如果皮带拉力较大的话,建议还是校核一下轴端的受力情况。

网友:
没问题,这点张紧力电机轴还是撑得住的

网友:
首先从传递扭矩的角度看,只和键的强度有关,所以是否伸出并没有太大关系。
第二就是皮带传递中对轴的径向力,带轮挖去一块,对于带轮来说可以减小与轴头接触那一点的应力集中现象,内孔应力集中似乎对结构也没什么影响。
所以我觉得两种方式效果一样,只是美不美观的问题。

网友:
为了皮带轮缘的强度,还是别动吧。。。。

网友:
哈弗块加长电机轴,再修正电机安装位置。

网友: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带轮设计的相关内容。

网友:
留出个阶梯孔的目的可能有这几方面,一、机加工厂家为了减少材料,节约成本;二、减少整体的转动惯量;三、减少了轴伸外端的质量,那么带轮的整体质心就向电机端移动。做成你那种结构的,一般都是小功率的,电机刚度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电机轴的刚度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扣掉   没啥奇怪的    这样干的多了去了    只要适当的校核键和轴就好了

网友:
多大的功率?需要这么多三角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