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长管深孔如何精加工?

楼主(2014-11-28):
企业接了一客户的试验设备加工活,其中有几根不锈钢管要求内孔精加工,材质1Cr18Ni9Ti长度4米,外径140,内孔直径120,公差0.03mm,粗糙度要求0.4,感觉可能只有液压油缸或炮管加工与之相似了,求教各位高人,这样的管子内孔要如何加工?

网友:
这活说难干没干过就难干,做点刀杆架和支承小事

网友:
有专门的深孔镗。前端装刀切削,刀头靠后一点有滚压轮,一来支承刀杆,二来滚光

网友:
专用设备轧机精轧管+七辊-矫直+9辊-12辊矫直机矫直。
1Cr18Ni9Ti 属于精轧常用管。其余考虑刀具加工磨削等均不使用。可以外协代加工。刀具费就省了。各省搞钢管的均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