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公差和整体公差的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14-11-28):
我想问一下公差的问题,局部公差和整体公差的使用方法?,如:两个垂直面(被测要素1m)表垂直公差是标0.01/100,它属于哪一级公差等级,是否可以用整体0.04(四级)垂直度表示,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对形状如平面度。直线度,我一般标整体公差,在技术要求里注明局部公差。局部是是控制平面突变,整体是控制全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形状如平面度。直线度,我一般标整体公差,在技术要求里注明局部公差。局部是是控制平面突变,整体是控制 ...

我查了一下0,01/100基本上就是4级公差,我感觉是不是精度比较高,尺寸较大时用这种标注,因为加工面或线理论上不可能是直线或平面。我以前做的设备基本上都是整体公差,精度基本上都是7,8级左右。

网友(点评):
我以前是做激光切割机的,对较长的导轨面,都要求局部精度0.02/1000,防止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