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结构

楼主(2014-11-28):
要设计一个机械爪,这个爪子安装在旋翼飞机上,然后用这个爪子抓桶,桶众估计1.5kg。
目前画好的这个图只是表明了我的大体思路,结构上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强度问题了。
材料我想用碳纤维。
由于我之前没学过机械相关的专业知识,只是学习了一下solidworks软件,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有什么好的改进建议,跪求啊。

网友A:
无论是三爪同步或者强度都无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三爪同步或者强度都无法保证

不同步同步无所谓,就是强度不知该如何提高

网友:
你这里有旋翼飞机?有图纸吗?

网友:
做为固定装置来说是很不错的!

网友:
就是当原理图看 要改的也非常多

网友B:
提个思路:
1.三爪臂采用弧形增加强度
2.顶部采用弹簧机构控制开合,减轻三爪臂承担的重量
3.由于不知道你桶的结构,所以爪子的结构不好建议,但一般来说,爪尖部分采用能贴合桶边沿的弧形比较好

网友:
7楼说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个思路:
1.三爪臂采用弧形增加强度
2.顶部采用弹簧机构控制开合,减轻三爪臂承担的重量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第1条 我懂了;
第2条 没懂,顶部指的是最上面的?现在这个图是抓子闭合状态,抓桶前世张开状态的,如下图

闭合和张开是有舵机上安装的齿轮带动齿条实现的,下面的小钩子负责钩桶,小钩子下面还有一个微动开关用来检测到底抓没抓住,如果没抓住,飞机是会再执行一次抓桶动作;
第3条 我来描述一下这个桶,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