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比的计算

楼主(2014-11-28):
很多没用到的知识,多还给老师了,下面这张图,是我现在在设计的一个简单传动,这里面的传动比需要问下大家,知道的请详细说下,谢谢。

太阳轮是固定不动的,现在是行星架带动行星轮转动,我目前的传动比是,行星架转一圈,行星轮是同方向转了4圈,换向轮反转了2圈;我需要的传动比是,行星架转一圈,换向轮反转一圈或者四圈,那么我需要怎么计算呢,谢谢!
太阳轮 Z=105  M=2;行星轮与换向轮多是 Z=35  m=2

网友:
啮合点的线速度大小相等,列方程求解好了

楼主:
唉,问题是我这种不算行星传动的样子啊,那些公式对照过了,多不对。

反而自己简单计算下,感觉还是对的,计算: 行星轮的传动比=太阳轮齿数/行星轮齿数+1     换向轮的传动比=太阳轮齿数/行星轮齿数-1
因为一个是同向所以+1,另一个是反向所以-1。
问题是这样的算法,感觉有点简单了,总没底气.

网友:
那个叫中间轮吧。齿轮传动比跟模数无关,只关于相啮合的两个齿轮的齿数比。
主动轮与被动轮之间只一个中间轮的情况,可以不用计算。直接用主动轮齿数Z/被动轮齿数

你这个图上只能看到三个相互啮合的齿轮,那个行星架是否跟太阳轮是固定的。所谓行星轮和换向轮是啮合的,齿数相同,怎么可能一个转2圈一个转4圈?完全搞不懂。

你这行星机构上如果太阳轮跟行星架不是固定的,你就直接说你要多少的传送比就得了,行星架的直径不变的情况下(变了可能影响与外界关系),其他齿轮都可以改的,你把模数定为2,那假设你行星架的直径加工成2M的齿轮,齿数为200,你要行星架转一圈中间太阳轮转多少,这才是主要的。中间两个只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么传动比而进行齿数调整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中间有2个中间轮,计算方式就是主动轮/中间轮的比值/被动轮

网友:
行星架转速/太阳轮转速=-太阳轮齿数/(太阳轮齿数+齿圈齿数)

网友:
你这里没有内齿轮,所以不能形成ngw行星齿轮传动机构,你需要添加一个内齿轮。

网友:
我几乎把所有的都还给老师了
太阳轮不动,行星架1圈,
行星轮现对太阳轮3+本身行星架1=4
换向轮相对行星轮-3+行星架1=-2
太阳轮齿数=2*行星轮=2*换向轮  那就成了太阳轮1圈,行星轮3圈,换向轮逆向1圈

网友(点评):
对,应该是你这样算的,我没有把方向放进去,是不正确的。谢谢。

网友:
全还老师咯

网友:
这类问题多搞几次就明白了。

一开始有这么个问题: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0

俺觉得有意思,续了一下(俺也错了):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503

类似的问题: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I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999

然后又是转几圈的问题: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V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243

它的实际应用:
采用圆形齿轮的非线性传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365

和圈数无关,但源于同样的行星机构: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17

升级版应用:
怎样车椭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983

延伸阅读:
一款另类的椭圆规 ---- 外啮合1:1传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747

网友:
处处都有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