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变位,齿条是不是不会跟着变?

楼主(2014-11-28):
齿轮齿条连接,齿轮变位,齿条是不是不会跟着变?有没有齿条的图纸参考下,要标哪些内容。

谢谢。

网友:
找本亚特兰大,享利安或GUDELL的资料看看。变位不影响什么的。齿条不一定要变位。

网友:
齿条一般不设计变位,齿轮变位以后齿条不变也可以安装,只要齿轮与齿条的距离改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齿轮的齿用的多,所以正变位增加其强度;齿条么,就没必要变位了。

网友A:
你要理解变位的意义,一个是范成法滚齿加工时,齿数小于17齿,就要根切,所以才加大全齿高,而齿条是仿形法加工出来的,不存在根切问题。

网友(点评):
范成法不能叫滚齿,只能是插齿吧?

网友(点评):
滚齿不就是范成法原理?层主没说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理解变位的意义,一个是范成法滚齿加工时,齿数小于17齿,就要根切,所以才加大全齿高,而齿条是仿形法 ...

变位的意义,不是说为了凑中心距么,还有是防止切根,那切根和齿条是否变位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