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圆锥锥度如何测

楼主(2014-11-28):
用的是海克斯康的三坐标,附件是圆锥示意图,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很简单的啊,首先先在距离小端5毫米的地方打个圆,在距离大端5毫米的地方打个圆,三坐标就会自动出来一个锥度,在判断锥角对不对

网友:
常用锥度销的锥度是1:10,而你这只需取4个点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
2tg(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啊,首先先在距离小端5毫米的地方打个圆,在距离大端5毫米的地方打个圆,三坐标就会自动出来一个锥 ...

现在的测量方式和您说的一样,但取的四个点是垂直的(构成的圆与锥的轴线不垂直)。这种取点方式正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测量方式和您说的一样,但取的四个点是垂直的(构成的圆与锥的轴线不垂直)。这种取点方式正确吗 ...

不能取四个垂直的四个点,一定要先在同一个平面上取四个点,再在另外一个平面取四个点,构成一个圆锥

网友:
在两端各测一个圆形成圆锥

网友(2017-11-23):
楼主最后怎么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