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能不能切这种孔

楼主(2014-11-29):
激光切割能不能切这种孔,3MM的板,上面的孔沉下去1.5mm

网友:
不行,激光切割工作和线割差不多

网友:
沉孔不行的,割内孔再后加工沉孔,
量大可模具冲压成型

网友(点评):
还不知道厚度多少?

网友:
果断地说不能加工台阶孔。打个标的还行。

网友:
不管是线切割,水切割,风切割,激光切割只能切割到底,用电脉冲可以做到的。

网友:
所以说搞设计不懂加工不行啊,多去了解加工设备吧

网友:
台阶部分,激光可以一点一点放电烧蚀掉,但是纯属费力不讨好,其他好的加工方法多的是

网友:
不能,切不了沉孔的

网友:
我想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