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孔加工方式

楼主(2014-11-29):
想要用普通车床来加工内孔,材料是玻璃材料,用电镀砂轮磨削,外径φ40,长度200mm左右,内孔需由φ20加工至φ21,精度要求±0.05即可,请教这种方法能行吗,或者是还有其它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
没弄过玻璃。
不过直径才20,长度要200,磨的时候抖动是免不了。
坐等高手

网友:
玻璃怎么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做的

网友:
玻璃的啊  高端大气啊 呵呵 ~

网友:
抖两下就保证不了公差了

网友:
待行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