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压和频率不稳变化范围

楼主(2014-11-29):
请教一下电机的电压变化范围±10%,频率变化范围±5%,能正常工作吗,或者短时间能使用多久?设备使用的是AMTEX真空风机。

还有就是控制柜用电能不能在电压变化范围±10%,频率变化范围±5%的环境下使用?

还有就是这个设备打算做一个高温高湿度(45℃,80%湿度)环境试验,会不会坏掉?
(附件是设备照片)

去浮油设备

去浮油设备

网友A:
这个还要看载荷,

中等偏下载荷水平可以,中等载荷就会工作状况恶化,电机发热,寿命下降,

一般工业应用,或者电压有波动,但频率是稳定的,

现场发电车一般是降低负荷使用,保证电压,允许频率有些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看载荷,

中等偏下载荷水平可以,中等载荷就会工作状况恶化,电机发热,寿命下降,

谢谢!应该是频率变化没有影响,电压变化会容易烧毁

网友(点评):
频率变化怎么对电机没有影响呢?你搞错了,频率对反电势,对阻抗,对无功都有影响,也影响电机发热,有时频率变化对电机的损害大于电压变化的损害,这是基础理论就说明白的东西了,学电气的或学机械的都会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频率变化没有影响,电压变化会容易烧毁

我说的是基于电压变化范围±10%,频率变化±5%,这种小范围的变化。纯理论知识解释的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基于电压变化范围±10%,频率变化±5%,这种小范围的变化。纯理论知识解释的不清楚

大哥,这个问题你就没必要问,花10分钟自己就算明白了,看是不是电压与频率同时变化,假如同时变化,就累加到一起,不同时变化,就累计到一起,算个热量就行了,用等效热量公式就行了,电机计算书里就有,

网友B:
小设备根本不用考虑,电网公司提供的电压±10%,频率±5%很正常。扛不过去可不行,大型设备可能会要求一定的输入范围,不是很多数控机床都有稳压装置嘛,为了精度稳定性,供电肯定有要求的。

网友(点评):
工业电网的频率是不变的,除非是自己的小电站,

网友(点评):
大侠指教的是,查了下: 1、电网装机容量在300万千瓦及以上的,为±0.2赫兹;2、电网装机容量在300万千瓦以下的,为±0.5赫兹。3、在电力系统非正常状况下,供电频率允许偏差不应超过±1.0赫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看载荷,

中等偏下载荷水平可以,中等载荷就会工作状况恶化,电机发热,寿命下降,

八爷,请教一个问题,三胖国的电压波动百分之二十,频率波动百分之十,东西卖到他们那,电机除了选择宽电压频率的,还有其他好的方案吗

网友(点评):
一定要校验电机发热,留出裕度,没有什么好办法,频率变化,相当于频繁加速减速,发热很大

网友(点评):
“频率变化,相当于频繁加速减速”大侠一说形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个问题你就没必要问,花10分钟自己就算明白了,看是不是电压与频率同时变化,假如同时变化,就累 ...

哦哦,这个电机散热倒是没计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设备根本不用考虑,电网公司提供的电压±10%,频率±5%很正常。扛不过去可不行,大型设备可能会要求一定的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