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脂润滑添加量的困惑

楼主(2014-11-29):
如附图所示,前两张的为SKF的意见,后一张为铁姆肯定意见,依哪个为准?

楼主:
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不知道。。干脆把两家加起来除以二吧

网友:
一个是按照部位方式采取润滑;一个是按照转速采取润滑。各有道理。但更倾向于第二个方法。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谢谢

网友:
1. 润滑脂注脂量要区分是初次注脂还是再润滑。
2. Timken的PPT上把两种情况放一起了。
3. 要区分轴承内部空间与轴承座空间。

楼主:
感谢楼上,我认为脂添加量主要应考虑如下因素:
1、是初次润滑、还是再润滑;
2、加脂部位的不同;
3、是否在脏污环境、油脂是否需要用来密封;
4、工作转速,
我觉得转速这一点很重要,但SKF只体现了对上述1、2、3的考虑,就是没讲4;铁姆肯反之,只体现了对4的考虑,就是没体现对1、2、3的考虑。
遍查国家标准、各行业标准,都没体现出对上述1、2、3、4的考虑,只讲了大概几分之几,而且是五花八门,每个标准都不一样。让人感叹中国的标准做的太差,甚至还有不少错误。
想找个放心的依据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我认为脂添加量主要应考虑如下因素:
1、是初次润滑、还是再润滑;
2、加脂部位的不同;

1. 标准的后面是海量的实验数据。
2. SKF、舍弗勒、TIMKEN算是轴承业最强的了,对这个注脂量的论述也不尽相同,角度也不同。
想想也对,每一家的试验台架都不一样的,角度当然不同,结论当然不一样。
3. GB里有很多是ISO的翻译版,或是等效采用,其实就是拿来,自己一点数据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