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电阻的测量

楼主(2014-11-29):
一个1米长的铜线电缆,怎么比较精确的测出其电阻。由于电阻太小用普通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有四线法测量,有的高级万用表(台式的,比如安捷伦,吉时利)直接带,非常准确的,现在的一般台式表也有这个功能,找个做硬件设计的(就是电子工程师),很容易帮你搞定的!

网友(点评):
正本高吗?容易实现吗?我看用电桥法好像并不难,不知实际过程中会不会比较难

网友(点评):
细节还是有点多,如果你不懂电,最好找懂电子的人给你处理下哦~

网友:
自己搭个滑线电桥,记得搭配的电阻选用优质精密级别的,电流表灵敏度尽量高

网友:
有微电阻测试仪,专门用来测你需要的和测插接件的接触电阻。比较贵一点。

网友(点评):
能否自己制作?用什么电桥法

网友A:
这个得精密电桥测,,,,,,普通人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精密电桥测,,,,,,普通人做不了。

普通人做不了?我听人说用开尔文电桥可以测很小电阻,不知是否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看你精度咯,0.01毫欧,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