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轴承、皮带、链条等有使用寿命备件处理

楼主(2014-11-29):
这类备件对于生产影响很大,一坏整个设备都要停机,生产影响很大。应该怎么对待这类备件。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
告诉你什么设备,一般寿命时间,如果润滑油量不大,可以有办法,QQ1032400195交流

网友:
使用数量的1~2倍就可以了

网友:
轴承寿命可以估算吧,但是一般这个还真不是备件
做设备用过进口的多携带,很遗憾也不是备件
链条同事的输送线用过,没听说有备件
我们的设备都是一年保,负载一般也不大

网友(点评):
可能我们对备件理解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这种东西应该怎么处理,固定周期就换吗?还是以巡检为主?

网友(点评):
轴承我记得有震动分析仪监控,配合专家系统使用。其余的磨损不清楚寿命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