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气缸?

楼主(2014-11-29):
怎么又三个气管,黄色2个,蓝色1个?

网友:
我看不出运动部件在哪里

网友:
这个可能是带锁气缸。

网友:
中间黄的是限位夹(锁)。

网友:
我所见的,只有一种自己带报闸刀

网友:
估计是锁紧气缸

网友:
项一下,没有看过

网友:
楼主图片上的机械是那种打印机设备啊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气缸,是不是缓冲装置啊

网友:
可能是双行程气缸,两个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