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内存到4G了,换win7 64位好不好?会不会有画图软件不兼容?

楼主(2014-11-29):
求助:没用过64位的,到坛子里了解下情况,64位对常用的二维三维画图软件兼容怎么样?谢!

网友A:
有利有弊,后续的机械软有些只支持64位,64位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不用考虑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利有弊,后续的机械软有些只支持64位,64位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不用考虑兼容性问题

哪些只支持64位?

网友(点评):
UG10.0 SW2015

网友B:
用4G内存并不能发挥出64位操作系统的优势来,你会发现,速度与流畅度未必高多少,但有些驱动却装不了。
win7可以识别出3.5G内存来。

网友(点评):
用64位系统,就上8G了,上4G发挥不了64位系统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G内存并不能发挥出64位操作系统的优势来,你会发现,速度与流畅度未必高多少,但有些驱动却装不了。
wi ...

用32位,不是再加点内存用64位?我这三年前的电脑,搞三维要不要内存多些?

网友:
不必太在意电脑的配置,我的笔记本,i5-3317u,4g,集显,照样跑solidworks2013,经常搞500多零件的装配体

网友(点评):
500多零件打开要多久

网友(点评):
固态硬盘,一分钟不到

网友(点评):
固态硬盘,我还以为你用机械硬盘有这速度呢。我现在的电脑有时候很慢,装的大型软件太多了,打算换了,画图实在揪心,龟速

网友:
还要硬件支持 ,你查一下 你的电脑 是64,,还是32.

网友(点评):
06年后的电脑基本都支持64位系统

网友:
我依然在用Xp

网友:
64位的系统只能安装64位的三维机械设计软件,如UG8.5或8.5以上版本(64位),SW2013,CATIA  V5R20(64位),CAXA实体2013R1或CAXA实体2013R2(64位)。Creo2.0(64位)。内存必须是8G的才能真正体现64位系统性能,CPU至少是四核的。

网友:
总线32位,可对内存编码至4G。
64位,可编码至1000X1000X1000GX16,这么多内存容量,估计要装满100个机箱不止,再快的CPU数一遍也要花几分钟时间。

网友:
4G没必要,上了8G再来提64位的吧,64位对一些软件兼容性不是很好,三维软件倒是没问题,但是一般人用电脑不会只画图吧

网友:
再加点内存再64位吧

网友:
4G,只能说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利有弊,后续的机械软有些只支持64位,64位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不用考虑兼容性问题

那么弊 在哪?

网友(点评):
对于机械软件而言,内存并不是最关键的,更关键的处理器(出个程序,处理器不行要等个个半死),显卡(相对于渲染而言很重要)。64位软件和32位软件有些安装包不兼容,又要重新下载安装包

网友:
64位最少都是4G,笔记本的话,他会老报内存不足

楼主:
我不是老实用32位吧,省心

网友:
直接用8G内存,换64bit,有些主板只支持8G内存,多的插槽插上去也识别不出来

我现在64bit Win7旗舰版,几个星期重启一次

网友:
小部分软件不支持,大部分64的没问题,而且高版本的软件,基本都是没问题的。而且32的内存最大支持只能达到3.5—3.7左右4G的会出现少部分内存无法识别与使用。

网友:
兼容性很好的现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