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支架薄片转移问题

楼主(2014-11-29):
如图示为厚度0.2mm厚的薄片支架,现在将其从一平台(就是一平板)转移到包装盒中,怎么样将其提取到机械手上去(每次一片)?目前考虑采用直径2mm的吸盘10个一边各五个,采用正空泵吸附,可是问题来了,如何定位,保证吸嘴正好吸在两侧的边上,且不能吸在有孔的位置,不然会漏气了,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是其他方案将其提起,由于材质问题,不能采用磁铁,并且上面的白色点胶处易掉下来,求大侠支招,小弟不在,刚刚从机床转到非标,还在努力中…………

LED支架

LED支架

网友A:
这LED灯支架单个还要包装吗?编辑一下;建议一下柔性夹爪。

网友:
施迈茨的真空吸盘,有允许漏气的,咨询下他们。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吸盘可以横着挨着放三个,这样随机可以有一个吸住!(当然具体你这尺寸多大我不太清楚)

网友C:
好像描述的很模糊,这么轻的东西,漏气就吸不动吗?要不电眼追踪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LED灯支架单个还要包装吗?编辑一下;建议一下柔性夹爪。

不好意思,不是包装,是放到盒子中去。考虑过柔性夹爪,但是效率太低,我们那个大概五秒一个!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吸盘可以横着挨着放三个,这样随机可以有一个吸住!(当然具体你这尺寸多大我不太清楚)

这个貌似不行吧,你是建议多大的吸盘?什么类型的?明天准备试试海绵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案子的难度主要在产品变化大.小的有020,大点的有3528,5050等.而且长度,宽度都在变化.如果用吸盘的话,很 ...

不好意思,前两天找房子,搬家,没有看到你的指教。今天自己找了废钣金和一块废铝块,动手加工成歧管块和支架,双排各五个,吸盘直径2mm的,吸盘是正好对着两侧没有孔的位置,效果还不错,关键是要求定位精度高,必须吸到没有孔的位置,而且只能对应一种产品,其他产品的话就要如您所说,调整位置,比较麻烦,最关键的就是定位要求高,所以放弃了。因为效率要求高,五秒完成整个转移动作,还是只能在气动方面想办法,明天准备试试海绵吸盘,现在刚刚入行,都没什么经验,只能慢慢摸索,如若有机会的话,还请大侠指教。下面是自己弄得吸盘和真空泵,像素太渣不好意思,见笑了.

吸盘

吸盘

吸起来的效果不错

吸起来的效果不错

真空泵

真空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描述的很模糊,这么轻的东西,漏气就吸不动吗?要不电眼追踪定位吧。

因为上面的孔比较多,而且不能吸中间的位置,那个一块一块的很脆弱,容易断,用小吸盘试的,只能吸在两侧,而且上升的加速度大,要求吸力大才能不掉下来。以确定采用的是气缸定位,精度达不到要求吧,所以放弃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5秒的效率是很低很低的.我们的在1秒左右.当然,和你的不是一样的功能,比你这个要复杂些.整个效率在2秒以内 ...

我的乖乖,这么快啊!   这几天一直联系看用海绵吸盘行不行,一直没收到样品,到现在还没有尝试,心里挺担心的。,其实找资料看到这种非接触的吸盘不错,就是报价比较贵,而且要成对使用,实在不行的话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