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设计一台双主轴数控车,各位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14-11-29):
现在设计在做的是数控车 的机械双主轴同步,就是在尾座上通过光杆同步带有一个主轴,与左边的主轴完全同步。现在想再做一台两轴完全同步的,用两个伺服电机带动的,各位 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
357967705 网友好!
.
用两台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其电机尾端的编码器一定是绝对值型的编码器,而不要用那种增量型的编码器。主控器要分别用两个单独的口对各自的伺服电机进行控制,使其既可以对两个轴进行同步控制,也可以对两个轴进行非同步控制。
.
syw  141130  02.17

网友A:
不用琢磨了,同步主轴是现在很多系统的功能,直接问系统供应商就可以了。
另外,高级的同步,并非如造车前辈所说,是采用交叉反馈控制,同时实监控同步误差,如果出现超差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避免不良后果。

网友:
设计这种双主轴车床一般都是大床子,用于加工比较笨重的长工件,比如曲轴啊什么的;
另外,为了报价客户能接受,一般都是非数控的床子,这就是设计的难点!
据说天水有这种车床了,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方案;他们开发的这款车床就是专门加工大曲轴的,电机是直流电机,体积相对较小,扭矩大,非数控的,结构简单,成本低。

网友:
也可以 变频电机+  加绝对编码器   数控系统  要请  别人二次开发。  不知道楼主需求怎样  反正 双主轴  也有很多种配置  ,看过  同时装夹完成一个零件的的 (2主轴  相对安装 ))     还要 2主轴  在一边的 (这个国产机床有做  很多厂家都有)   还有垂直的   但是功能都是车为主     ,2周相对安装功能比较多,可以一次装夹完成多个工序 ,但是机床很不稳定, 2主轴在一边   一次装夹   可以加工2件  也可以符合插补(一个主运动  一个插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琢磨了,同步主轴是现在很多系统的功能,直接问系统供应商就可以了。
另外,高级的同步,并非如造车前 ...

螺旋线友好!

我搞科研方式是:先闭门独立做方案,先从原理上获得通过。而不是先考查已有的技术,如果那样,思路就会被已有的方案束缚!
我给出的那个方案是不会出现“同步误差”的!

你认为,我的那个方案会出现什么问题?

syw  141130   22.10

网友(点评):
事实上,起初的处理办法就是用同步卡,同步发脉冲来达到同步。这种方式到现在仍在使用。只是,在加工设备上,需要考虑一些极端的可能性。所以产生了不同工艺要求下的同步控制方案。比如说,万一一路脉冲有丢失,咋办

网友(点评):
所有,有些工况是要每个控制周期内校准同步误差,如果校准不了,超设定,立刻要采取措施。

网友(点评):
理论上,孙总工的方案是可以同步控制,也可以非同步控制

楼主:
我的双主轴的用途类似于加工细长轴,除了主轴带动旋转之外,还要在尾座加上一个副主轴,与主轴完全同步,也就是同步误差很小,而且两个主轴同步运转的同时还要与Z轴进行精确插补,因此楼上说的用变频器控制不太可行。我现在是用机械同步做的,也可以用,但是机械结构有点复杂。syw开门造车  朋友的方案有一定可行性,不过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同步误差,另外为何必须使用绝对编码器的伺服?

楼主:
另外听说目前有一个驱动器带两个伺服电机的,这两个伺服电机不是单独通道 而是类似于双胞胎兄弟,什么都一样,他们两个之间没有插补的关系,不知哪个品牌的有》?

网友(点评):
如果采取成套系统,基本上都会采用双轴模块,这仅仅是处于紧凑的考虑,并非性能上的考虑。你如果采用独立的驱动方案,可以直接问台达,他们有成熟的同步方案,是位置同步。

网友(点评):
事实上,国内做的曲拐磨床,就有双驱主轴的,采用的是三菱或安川的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

楼主:
另外正如螺旋线朋友所说,现在的确有可以直接控制同步主轴的控制器,但是如果同步主轴的两个伺服电机功率不一样,也就是扭矩不同,不知是否还可以控制精确同步

网友(点评):
和扭矩没关系,电机可以不一样大,一个主驱动,一个做辅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双主轴的用途类似于加工细长轴,除了主轴带动旋转之外,还要在尾座加上一个副主轴,与主轴完全同步,也 ...

357967705 网友好!
.
用一个频率可调脉冲源通过一个分路整形电路,就可以获得N个完全一致的分路脉冲,用其分别向N个相同型号的伺服电机发脉冲,有什么不能同步哪?!
.
syw   141201   07.51

网友(点评):
总工好!假如不采用交叉反馈或主从控制,向您说的情况就属于开环控制,不能确定两主轴是否确实同步。实际应用当中会有各种不确定因素形成干扰。

网友(点评):
小马过河友好!我在13#回答了你的问题,你去看一下。syw 141205 07.56

网友:
数控是需要自动化设备来辅助生产的!

网友:
我感觉一个驱动控制两个伺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琢磨了,同步主轴是现在很多系统的功能,直接问系统供应商就可以了。
另外,高级的同步,并非如造车前 ...

螺旋线、小马过河 两位友好!
.
螺旋线友在6#楼的点评中提到了以前采用的就是我的方案,说明我用闭门思考所给出的方案原理上是可行的,这应该是一个确定的结论。而且我的方案还多了一个可以非同步的选项,这个非同步的选项是很有用的,可以用于车各种螺距的螺纹!

至于解决极端的可能性的问题,则是所有机械、机电设备都必须专门立项解决的危险、危机转为安全问题,属第二问题。
我的方案是在两个同步轴上装两个相同开口宽度的圆形光电检测片,检测两轴不同转速时所对应的标准脉宽范围,一但超差则发出停机指令。
.
两位是否认可?
.
syw   141202   19.35

网友:
双主轴的机床并不限于轴类加工,相反,双主轴的机床适用于短零件的加工,主要的优点是ALL IN ONE,
具体点就是,毛料进去,成品出来,,
关键难点恰巧是主轴同轴度和同步能力,因为如果用棒料加工的话,是需要主副轴同时加紧,转动,切断的。

网友(点评):
市面上的走心机都具有这个功能。一般称为背轴。

网友:
现在的数控系统上,有同步补偿,可以实现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线、小马过河 两位友好!
.
螺旋线友在6#楼的点评中提到了以前采用的就是我的方案, ...

对于如果双主轴在运行时超出设定脉宽就停机的思路 我觉得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上不可行,你想,如果以超差就停机,那还怎么工作,而且我们这个帖子主题讨论的是双主轴同步,这个双主轴并不仅仅局限于车削中心或者数控车床等设备,还有其他很多专用设备也要用到,比如我这个机器,就不是用做车削加工的,而是用于焊接精密软丝网的,设置双主轴的目的在于防止丝网在伸出过长时发生扭曲,如果总是工作时暂停,会大大影响焊接质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如果双主轴在运行时超出设定脉宽就停机的思路 我觉得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上不可行,你想,如果以超差 ...

357967705 网友好!
.
如果,我将停机两字改为正、负调整是否就可以了!
.
syw  141217   23.31

楼主:
也许改为自动补偿或者自动校正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