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键强度校核

楼主(2014-11-30):
F-1300泥浆泵,输入功率1300马力,活塞冲次120次/分钟,曲轴齿轮与主动轴齿轮减速比约为4.0,安装齿轮的主动轴轴颈φ245,薄键规格为28×11×180。请教各位大侠,强度是否不足?

网友A:
翻翻手册先把自己的算法贴出来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翻手册先把自己的算法贴出来好么?

主动轴扭矩T = 9550P / n=9950*955/480=19000,挤压强度σp=4*T/(d*h*l)=4*19000000/(245*11*180)=156>90,超过挤压强度。

网友:
还真是冷清的,计算没问题。
从手册上看轴颈对应的是52x32的平键,薄型平键已无对应的尺寸

普通平键

普通平键

薄型平键

薄型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