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球铁QT600一3球化工艺?

楼主(2014-11-30):
6吨重铸件,牌号Q丅6OO一3,球化剂稀土镁,硅铁覆盖球化剂在铁水包底。请问多少温度的铁水冲入球化?球化后多少温度时浇注?浇注控制在多少时间里,多少秒?.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说是没用的,没有十包以上的实际操控经验,都白说,这个8爷最清楚。用什么炉,炉料怎么样,碳当量如何,铸件壁厚,孕育剂投放方式,稀土镁牌号,铁水杂质,这个因素太多。

网友:
球墨铸铁,要在20分钟内浇注完毕,不然球化剂会失效的,铁水好像不能超过1350度,提高硅的含量可延长时间。以上是听高手说的的,我所知道的就是个皮毛。这么大尺寸的铸件要从好几个地方同时浇注,不然时间来不及。

网友:
是两分钟吧,,,,,,记得以前我们都是要求两分钟之内浇完。

网友:
能一包球化建议1450度球化就差不多了,浇筑温度建议在1350度,2-3分钟浇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