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分布的锥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4-11-30):
联轴器圆盘上周向分布有8个直径为45、锥度为1:8的锥形孔,请问如何加工?成本高吗?
谢谢!

网友:
定制刀具,,,,,,

网友:
能想到的方法,难点是保证位置精度。
方法1:钻底孔、数控铣锥孔留铰孔余量、1:8锥铰刀到尺寸;
方法2:钻底孔、数控径向刀架镗头加工锥孔留精铰余量、1:8锥铰刀到尺寸;

网友(点评):
私下以为第二方案安心点,这么大的孔,直孔上直接绞担心功率会不会不够

网友(点评):
位置精度有了可以换到摇臂钻上干。

网友(点评):
摇臂钻力气是很大

网友(点评):
用研磨的方法也可以呀!

网友(点评):
数控径向刀架镗头加工锥孔,这句很不理解,能否解释一二

网友(点评):
数控径向刀架镗头可以这样工作,2轴控制,一个轴向进给一个径向进给。

网友:
有锥度钻的,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钻出来

网友:
还有钟方法是加工中心上钻2到若干个阶梯孔,再绞,算不麻烦,但操作工有点烦,要小心钻,

也可能我多虑了,加工中心直接有力气绞出,

说到底不是干活的直觉不到位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不知你孔的深度和要求,深的话尽量用锥度绞,浅的话用数控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