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的困惑

楼主(2014-11-30):
1.这是铁片  2.这个是铁片来料盒  3.这个是塑胶件  4.这个是将铁片和塑胶件组合到一起  5.热熔固定
1.要求产品自动组装热熔,一次出四个产品,热熔时间20秒,热熔后机械手一出四取出放到下一工序。
2.塑胶产品可振动盘排料,铁片来料盒可定做,
3.这只是产品中的一个环节。
我目前办法是用震动盘排料黑色塑胶,然后真空吸四个放到夹具,铁片料盘定做用十字模组送料步进定位,气吸铁片一出四个放到夹具,吸头根据产品定做,目前有点担心这产品气吸不够精准定位在摆动过程中可能错位最后无法组装。特来此处请教高手。

网友A:
铁片二级供料定位.一出四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片二级供料定位.一出四不好做

是啊,上面特征多担心吸不住啊,请问兄台对这类产品有和何见解

网友B:
组装机独立配一台真空泵,吸你这四个小东西没有问题,吸头需要装在定位零件内,这样保证定位准确。

网友:
这种东西不是这么干的,这种产品都是一次性成型的,

网友:
是个电位器内部的另件

网友:
这种东西 就应该从改良 产品 开始  ,搞自动化  组装没有多大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组装机独立配一台真空泵,吸你这四个小东西没有问题,吸头需要装在定位零件内,这样保证定位准确。

那料好像有翘的。。。
  吸不是要平的吗?

网友(点评):
不好搞啊,很难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机独立配一台真空泵,吸你这四个小东西没有问题,吸头需要装在定位零件内,这样保证定位准确。

不好意思,刚上网,我们有这种想法,就是吸头做个仿形,把产品吸到仿形内。。。

网友C:
常规方法处理,看不出特别;吸起来,没有问题,不必过多的担心。

    问题可能都在定位上,

   1  黑胶震动盘出来,定位精度不高 ,需要需要定位后,才可放到组装治具里面,

   2  铁片可能需要另外一个治具, 吸取时,还是需要定位,

机械定位能做,就是麻烦一些;  结构想 简单一些,就是CCD 定位吸取,也比较可靠,

网友:
看定位精度多少吧,不行再做个中间站,定位在放,加工件公差给好一般不问有问题

网友D:
这个看你的精度了,我觉得如果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你也可在气吸口做形面定位。

网友E:
以前做过和你这个样子差不多小开关盒组装,是用夹抓的,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台组装机做出来了吗?我有个产品也是这种组装方式,采用人工放置贴片。效率很慢,急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台组装机做出来了吗?我有个产品也是这种组装方式,采用人工放置贴片。效率很慢,急需改善。

研发中,你这个熔点太丑了;P;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过和你这个样子差不多小开关盒组装,是用夹抓的,

抓不了额,这个弹片0.07mm厚度,装配10um工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你的精度了,我觉得如果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你也可在气吸口做形面定位。

目前就是这样做的,等待实验

网友(点评):
静待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机独立配一台真空泵,吸你这四个小东西没有问题,吸头需要装在定位零件内,这样保证定位准确。

我打算做仿形吸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方法处理,看不出特别;吸起来,没有问题,不必过多的担心。

    问题可能都在定位上,

谢谢大侠建议,我先在弹片做专用定位家具,吸盘用仿形,现在加工吸盘中等待实验。。。。。

网友:
上部两个轴穿一摞铁片,下部也是轴穿塑胶件,上下对应。
说的很菜,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