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标注尺寸的一般顺序是什么?

楼主(2014-11-30):
绘图中时有漏标,怎么避免图纸尺寸漏标,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国外很多图纸都只标关键尺寸,这就无所谓了
国内图纸要求全尺寸,首先要选定基准,然后选定关键尺寸,要控制的尺寸,
防止漏标最重要的是相互察看

网友:
跟着加工顺序标就不得漏

网友:
除了仔细,检查,没别的秘籍

网友:
坐标法,尺寸链法

网友:
这个还是坐等大神来解答吧

网友:
仔细看??反正我是把零件拿出来一个圆一个线的看

网友A:
先标位置尺寸再标形状尺寸,然后就是接触面的形位公差及光洁度,选好视图一个一个来,真要漏了也没办法了.

网友:
标注的话先按照1.整体外形尺寸标注,2.特征尺寸标注,特征及孔需要的配合公差及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以及表面处理,然后再加上细心检查,一般不会漏标的!

网友:
按照制造加工顺序标注

网友:
赞同按照加工顺序,你可以想象每个特征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标位置尺寸再标形状尺寸,然后就是接触面的形位公差及光洁度,选好视图一个一个来,真要漏了也没办法了.

!按这个思路来还是能尽量避免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