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桁架移栽项目需要设计并搭建桁架

楼主(2014-11-30):
目前有桁架移栽项目需要设计并搭建桁架,有几个问题请教如下:

1、桁架想用矩形钢来搭建,整个桁架需要与地面固结又要能调整,结构上如何设计啊?

2、矩形钢想采用截面100X200X7,长6米(现有钢材),导轨和齿条的安装面不好铣出来:在7mm的壁厚上先要铣出大平面,再加工M8的连接螺纹孔,还要铣出导轨安装槽,估计壁厚没剩下几个了。

不知道这种桁架是用壁厚教厚的型钢来加工呢,还是有其他的更好的设计方法?

网友A:
可以在扁通上焊接较厚的扁钢,再加工

楼主:
自己回复!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扁通上焊接较厚的扁钢,再加工

你是说先在矩形钢管上焊接教厚的钢板,然后再整体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先在矩形钢管上焊接教厚的钢板,然后再整体加工?

整个6米长的梁上都要焊接钢板吗?

网友(点评):
肯定要焊

楼主:
3、长行程导轨的安装以及加工面的加工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才能保证好的直线度?

网友:
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赐教,碰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在镗床上搞,注意别把焊缝搞掉

网友B:
没必要焊上一块  直接加工1-2mm深的槽  不过你的型材或者导轨选择有问题  m8螺栓对应的导轨型号200宽的型材太拥挤了  负载够的情况下减小导轨  螺栓也最多就是m6 m5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焊上一块  直接加工1-2mm深的槽  不过你的型材或者导轨选择有问题  m8螺栓对应的导轨型号200宽的型材 ...

对,注塑机机械手都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焊上一块  直接加工1-2mm深的槽  不过你的型材或者导轨选择有问题  m8螺栓对应的导轨型号200宽的型材 ...

负载产品是板材副宽1220X2400,重量40Kg。桁架手臂差不多60Kg,这样考虑滑块用30的,所以有M8的螺孔。
考虑了一下,200mm宽的型材,6米的跨度,中间挠度有没有1mm啊,想用300mm的钢型材

网友B:
40kg负载200型钢估计不行  加大点  核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kg负载200型钢估计不行  加大点  核算下

所以想选用30或35的导轨

网友(2015-06-12):
100X200的型材小了,你还要考虑国内型材质量问题,型材上面的导轨安装面要焊接扁钢,然后一次装夹铣出齿条安装面和导轨安装面,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你可以选150*250,壁厚10mm的就不用在方通上焊铁板啦

网友(2015-09-04):
导轨基准面焊接冷拉扁铁,直线度好,而且后期加工的成本也低。注意加工时,要铣一基准面出来,作为安装直线导轨时的基准面。

网友(2017-07-27):
要是我做的话,我不会这样做,第一:矩形管太大,选个100*100的就够了,加强筋是你要考虑的问题,要均匀分布好,最好做个有限元分析,然后,上面焊接板,15厚应该都够了,导轨铣至人家规定的深度,铣1-2mm,有什么用?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洗深一点,资料上应该都有,然后第二:壁厚,同样的,我觉得8mm足够了,这个架子加加强,做点支撑的地方,绝对稳,你算下整个框架的重量。然后最后机器固定用膨胀螺栓固定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认为可以分段焊接钢板,在铣平面  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