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实验与气压实验有何区别?老外图纸,我们生产

楼主(2014-11-30):
     我们这外国佬设计的图纸,我们做生产,现在我们要做气密性查焊缝检漏,他们给我们的压力为他们设计压力的1.1倍,现在是1.9415公斤;而且他们那结构很不方便做,这压力现场太不安全。我觉得他们混淆了气密性实验与气压实验的概念;但自己又说不上来这两者具体的区别。

各位大神都来谈谈啊。。求正解

网友A:
气密试验是看漏不漏,气压试验是看是不是安全,两码事儿

压力试验是打到那个压力,监测应力大小,而气密是看漏多少,哪里漏的,泄露曲线是什么德行,

网友(点评):
辛辛那提,ATQ,佛罗利息,都是世界最牛逼的

网友(点评):
还有英福康,cosmo

网友(点评):
上次一个展会上看到好几家用于汽车线上的检漏仪,可惜公司名称说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密试验是看漏不漏,气压试验是看是不是安全,两码事儿

压力试验是打到那个压力,监测应力大小,而气密 ...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密试验是看漏不漏,气压试验是看是不是安全,两码事儿

压力试验是打到那个压力,监测应力大小,而气密 ...

问下8爷,最近公司要采购气密检漏仪,主要测驱动桥总成气密性的,容积约5L,典型压力80kpa的样子,评价检漏仪的主要指标有哪些?辛辛那提的捡漏仪怎么样,听说都是直压式的,但有供应商说他们的不精确,不如国内差压的,8爷能给点我建议不,先谢了哈,问的有点多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比较笼统,气密检测,有一个详细的规范,好多页,有具体要求,与世界对应,泄漏多少,要定性定量,我玩这些东西,比如一个东西投到海里去,能坚持多少天,泄漏类型是什么,你必须有详细工艺,才能具体谈

网友(点评):
明白了,我那个具体数值的U盘不在,改天再请教8爷

网友(点评):
机电工程中压力试验主要作用是检测在一定的高压下元件是否永久变形或损坏。 泄漏试验是在额定压力下的泄漏有无或泄漏量大小的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8爷,最近公司要采购气密检漏仪,主要测驱动桥总成气密性的,容积约5L,典型压力80kpa的样子,评价检 ...

从原理上看,肯定是差压好于直压。
直压是向容器中充入一定压力的气体,检测在一段时间内压力的下降值,如果低于规定值,可认为不漏。
差压是经过一系列的充气、保压、平衡的过程,对比标准端与被测端的压力差,通常标准端是一个已经确定的不漏的标准或当量的容器
PS:你确定检测压力是80kPa?

网友(点评):
对,这是典型值

网友(点评):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差压的仪器在检测的时候,是用的一个模拟不变的空间,或者干脆把差压端堵住了,也就变成了直压或者只是近似差压

网友:
菜鸟路过,受教了

网友D:
辛辛那提的差压式捡漏仪,是检测压力变化,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个经验公式,算出压力变化和泄漏量之间的变化曲线。最终得到一个泄漏量。说的很复杂,我觉得不靠谱。因为用同一个产品去测试,能得到不同的值,不稳定。不稳定的原因很多,测试条件有变化。
我曾经问过他们的国内代理公司的工程师,提出质疑,他们只是说这个是通过美国认证的,人家美国人只认这个。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这个测试软件得定制才好,受教了,多谢大侠

网友(点评):
你要自己定制?你自己订制的话,采用的算法客户认可吗?这个算法很关键哦,最好不要自己订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原理上看,肯定是差压好于直压。
直压是向容器中充入一定压力的气体,检测在一段时间内压力的下降值, ...

这个还要根据压力变化值换算成泄漏量。而这个换算的原则,是一个经验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要根据压力变化值换算成泄漏量。而这个换算的原则,是一个经验公式。

如果只是检测漏不漏,不需要知道泄漏量的话,不换算也是可以的。
另外,好像不是压力变化吧,应该是压力差

网友(点评):
对的,是压力差,但是这个压力差是动态的。要得到一个标准值,就要设定一个值。才能进行计算。

网友:
   汽车空气循环系统的单位呆过1个月,知道检查密封性是用氦气检测的,能够检查出泄露率(单位:毫克/年);如果不需要精确的泄漏率的话,只要放水吹泡泡就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当然不行,我们这有具体的泄漏量要求以及保压时间要求的

网友(点评):
我去年做过你说的这个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辛辛那提的差压式捡漏仪,是检测压力变化,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个经验公式,算出压力变化和泄漏量之间的变化曲 ...

  正常的,我原来接触过氦气检测,只要密封件上加的油多点数据就不对;是靠分子导电率来检测泄露的。

网友(点评):
这个太太高端了,我这里主要是驱动桥总成的轴承油封处有泄漏

楼主:
氦检也是有压力要求的,太低了不好做。今天查GB150,发现耐压试验(液压、气压、液气压实验)压力,外压容器是设计压力的1.1倍;泄漏试验压力规定就是设计压力。看来查泄漏压力用的也不小啊

网友:
學習了,以前真不知道兩者的區別

网友:
我只知道气密性实验 就是给产品加压到一定压力 测试其在该压力下的漏气率  在一定范围内就合格

网友(2016-11-20):
我们做涡轮增压器壳体 用的cos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