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以上的挤压丝锥开油槽就粘牙?

楼主(2014-11-30):
M8以上的挤压丝锥开油槽一镀钛就粘牙?不开油槽就没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是很懂什么意思?我试着分析下:
1 螺纹底孔太小,当你加工了油槽孔之后就直接攻牙,油槽孔可能小于攻牙所需底孔的最小值,导致需要挤压的材料太多
2 M8以上的会粘,由于M8以下的螺距较小,需要挤压的材料也比较少,所以不会粘
3 检查下刀具是否有磨损
4 加工的速度随着螺距的增加应该有减小的趋势

网友:
油槽处理的不是很顺滑,导致像切屑丝锥一样产生废屑,但废屑又排不出去,所以就黏在丝锥或工件上

网友:
有开槽的,买现成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