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设计个履带车辆,尽量比DTV要强大点

楼主(2014-11-30):
最近看到DTV,于是搜索了下视频,感觉的确很拉风。细看了下图片,觉得结构很简单的,再加上本人玩过近十年的坦克,履带车的原理是非常熟悉了,也可以说是精通吧。刚好手头上有现成的齿轮箱,就是手扶式插秧机的齿轮箱,结构和手扶拖拉机的结构非常相似,做履带车的变速箱是再好不过了,再者增加一个发动机支架,发动机直接就架上去了。下面上几张还没装配的齿轮箱图片,明天拍摄齿轮箱总成贴上来。

基本的齿轮箱性能:

一路动力输入,三路动力输出,一部分提供给油泵,一部分提供给后面的执行机构,第三路则是最强大的,提供给行走部分,行走部分左右都是牙嵌式离合器,因此当一边动力切断之后,可以作原地转向(和中国的坦克相似,不过不是豹式或者M1A2式的中心转向),之前插秧机用的是橡胶车轮,现在可以将输出部分与履带的主动轮相连,这样貌似没有多大问题。

因为比较忙,可能进展缓慢。慢慢捣鼓,希望各位大侠指正。

目前还是仅仅想做个通过性好的履带底盘,具体要干什么还没概念,反正余下有一路液压动力,还有一路动力输出,变型是非常容易的。

右箱体

网友A:
看央视说中国坦克也能中心转向

网友(点评):
就是前不久,央视宣传的最新型出口型MBT3000

网友(点评):
电视里说就是液力系统

网友B:
你那履带架子是轻型还是重型的,是整体式还多随动型。

网友C:
俺当兵开了一年多韩战战车,对履带车的磨耗不敢恭维,不过这种小履带可免去金属摩耗,玩具重点不在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当兵开了一年多韩战战车,对履带车的磨耗不敢恭维,不过这种小履带可免去金属摩耗,玩具重点不在强大

履带车的磨损,500km内不维修就可以了。现在的履带有两种,一种是钢铰链式的,承重好,但是磨损大,还有就是橡胶钢丝帘的,这样磨损小,但是载荷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履带架子是轻型还是重型的,是整体式还多随动型。

暂时还没概念,到武汉农机会展看到一款履带总成,感觉还不错,驱动功率可达5kw,但是载重估计不会超过200kg。要根据齿轮箱的驱动性能来确定,如果速度快的话,则不太可能做成重型的。要承重的话,则要降低运行速度。

整体式还是随动型,我暂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能知道那种结构,但是分类不清楚。谢谢提醒,我看看用哪种结构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央视说中国坦克也能中心转向

不采用液力变矩器的变速箱基本上不太可能中心转向。反正我玩的坦克基本上都是原地转向。59,59D,63,63A都这样,都是机械式变速箱。出来得比较早,其他坦克没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当兵开了一年多韩战战车,对履带车的磨耗不敢恭维,不过这种小履带可免去金属摩耗,玩具重点不在强大

我的设计不是用于玩的,要具有实用性。所以履带的选择上可能倾向于全橡胶履带,加上钢丝帘。轻型履带,例如用于农机上的履带基本上都是此种履带。

网友(点评):
社区里设备工业都是玩的,老外原设计也是玩具,难道你想搞成战车

网友(点评):
战车倒没必要设计,那是不怎考虑成本的。我目前处于农机行业,做的设备一个是要有点玩点,主要还是实用性。前几天到广东去,对小型农机具的需求比较大,但是地势不是很好,所以先弄个底盘处来,后期有什么设备慢慢搭

楼主:
先发个齿轮箱总成上来。

这个上面没装油缸,两个白色的弯板是侧离合器拨叉拉臂,拉哪边哪边的动力被断开,这边不动了,则另外一边继续转动以形成转向力矩。

楼主:
车轮驱动链轮,安装在齿轮箱两侧,向侧面的链条提供动力。

准备使用下面的链轮传输部件。额,我怎么用的全部是插秧机上的部件。

楼主:
这种白色的链条箱中有链条,然后有一个直径较大的链轮,带个输出轴,输出轴是圆的,两个孔插销子的。
侧视图:

网友:
您照片上的箱体做的真好,漂亮。

网友(点评):
这个是铝合金压铸件,加工中心加工,一次装夹后加工的,精度很好。半边齿轮箱,最重的一个5KG多。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找现成的底盘,主要是小型收割机的底盘,感觉这个还不错,操纵还是蛮方便的。

楼主:
上面的收割机还没弄清楚驱动轮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但是从制动片位于前部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前轮驱动。

楼主:
上街买菜,在一个修车铺发现一个坦克。上图。

晕,小孩玩手机时居然把全貌给我删掉了,郁闷。

最后一个是一个改装的三轮车,估计是拉什么牌子还是啥的,的确很牛。

网友D(2017-05-30):
可以用双功率流机构实现原地转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双功率流机构实现原地转向的问题

时间和精力问题,主要还是吃饭问题,所以暂时搁置,不过零件搞了一套放家里了,有空再捣鼓。

网友:
楼主加油!小微型农机具动力最好的选择。

网友(2018-08-02):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找现成的底盘,主要是小型收割机的底盘,感觉这个还不错,操纵还是蛮方便的。

这个不错!

网友(2019-07-18):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DTV的履带底盘,希望能跟楼主学习交流一下,方便的话加个WXlyg15720163864

网友(点评):
我今天才看到你的信息,哈哈

网友(点评):
主要是公司上外网不方便,最近因在论坛发帖才看到你给我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