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皮带轮吃皮带

楼主(2014-11-30):
如图,这是我们做的B型槽皮带轮,客户反映吃皮带,我只是个打工的没亲眼看见,总感觉怎么做都不合格,那个槽宽16和角度36允许的偏差范围是多少啊,我们图纸没标,我做的实物角度偏差30′左右,槽宽16±0.15

网友:
四个槽深度误差越小皮带越耐用

网友:
你皮带盘的直径多大?转速?最后算出皮带的线速度是多少。然后查询下B带的极限线速度。

网友:
三角带的型号有:普通型O A B C D E 3V 5V 8V,普通加强型AX BX CX DX EX 3VX 5VX 8VX,窄V带SPZ SPA SPB SPC,强力窄V带XPA XPB XPC;三角带的每一个型号规定了三角带的断面尺寸,A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度13mm、厚度为8mm;B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 皮带轮
度17MM,厚度为10.5MM;C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度22MM,厚度为13.5MM;D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度21.5MM,厚度为19MM;E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度38MM,厚度为25.5MM。对应尺寸(宽*高):O(10*6)、A(12.5*9)、B(16.5*11)、C(22*14)、D(21.5*19)、E(38*25.5)。   国家标准规定了三角皮带的型号有O、A、B、C、D、E、F七种型号,相应的皮带轮轮槽角度有三种34°、36°、38°,同时规定了每种型号三角带对应每种轮槽角度的小皮带轮的最小直径,大皮带轮未作规定。皮带轮的槽角分为32度 34度 36度 38度,具体的选择要根据带轮的槽型和基准直径选择;皮带轮的槽角跟皮带轮的直径有关系,不同型号的皮带轮的槽角在不同直径范围下的推荐皮带轮槽角度数如下:O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50mm~71mm时为34度;在71mm~90mm时为36度, >90mm时为38度; A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71mm~100mm时为34度,100mm~125mm时为36度;>125mm时为38度; B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 125mm~160mm时为34度;160mm~200mm时为36度,>200mm时为38度; C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200mm~250mm时为34度,250mm~315mm时为36度,>315mm时为38度;D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 355mm~450mm时为36度,>450mm时为38度;E型 500mm~630mm时为36度,>630mm时为38度。

网友:
极限偏差没多大问题,如果你取36°角,则直径应当是190mm左右,如果大于190mm,则要增加角度到38°,这在机械手册中就能查询到的。你看看是否参数合适。

网友:
别忘了你的皮带槽的跳动,
还有,做一下动平衡

网友:
皮带轮工作状态回转轴线不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