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柱凸轮哪里错了,总是有很小干涉!

楼主(2014-11-30):
如题,直接上文件。文件是creo2.0的。
大侠们请来诊断

网友A:
打不开,我们是sw的

网友B:
目测是两个边的垂直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我们是sw的

sw画要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两个边的垂直度问题

哪俩边跟谁的垂直度呢?

网友(点评):
确切的说,是我表达错了。应该说是两个边跟螺旋线的对称和平行的问题。你弄点红印油,哪里干涉找出来,问题就容易确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俩边跟谁的垂直度呢?

我也没说清楚,我只是想建个模型用软件做仿真的,并不是加工出来有问题。
只是想建出精确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