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偏心怎么做的

楼主(2014-11-30):
我有数控和普车,请问这个偏心孔怎么做方便,是批量的活,谢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材料是62铜

网友(点评):
你自己可以先做一个工艺分析,大家再来帮,有好处的!

网友:
车好外圆,上工装车/钻偏心?材料厚度呢

网友A:
数车上车外圆,把普车改动一下,在拖板处装工件,镗孔。当然键槽是不可能加工的,只有另想办法

网友:
做好内孔和键槽,然后上心轴车外圆,心轴上要带键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车上车外圆,把普车改动一下,在拖板处装工件,镗孔。当然键槽是不可能加工的,只有另想办法

车床上也是可以加工键槽的,

网友:
车外圆,再做个偏心套,切个口,上四爪找好偏心距,每次只要放一个爪就能实现拆装工件。键槽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特殊的方向要求,如果有,那这个就得上CNC,车完外径上加工中心镗孔,然后插键槽。

网友:
这个可以做工装,普车就可以

网友:
在普车上打偏心孔说难不难,懂得为什么圆车车的圆就明白了,想想三爪为什么要一会拧下这个一会又转下拧下那个,估计你现在也会打偏心孔了吧,记得偏多少垫多少不要位置弄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