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升沿检测,请教PLC高手

楼主(2014-11-30):
我现有一专案,需要在宽度550mm内检测有无直径1mm的针的存在,而针是运动的,我选用的是激光传感器,在550mm内,光点直径是小于1mm的,但是结果是,如果针运动稍微快点,PLC就根本接受不到传感器放大器的信号,后来换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PLC就好了一点,能运动快点也能检测到,电控说,运动快了连上升沿都检测不到,我看了传感器,在标准模式下响应时间是0.5ms,但是对于PLC方面我是学机械的不懂。

所以问问大神,真的是PLC运算速度的原因吗,电控工程师也说了,他的程式很简单,检测有无嘛,就一句话的程式,所以他说取决于PLC。

网友:
用PLC的高速计数端口

网友A:
跟PLC和传感器的响应时间都有关系
PLC的扫描周期是4毫秒,那后你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
和PLC肯定有关系的

网友:
激光传感器设置成“输出延时关闭”,延时到比PLC扫描周期时间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PLC和传感器的响应时间都有关系
PLC的扫描周期是4毫秒,那后你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是多少呢?

0.5ms

网友:
PLC点位设置立即刷新,还有,关键是传感器来不及检测还是PLC来不及检测?

网友:
高速计数端口,或者就是立即输入指令,感觉高速计数端口好一点。

网友B:
不对,应该高速计数端口应该能数到。中断应该也行

如果高电平消失的太快,立即输入也不一定扫描的到,这时候5L说的就能解决。
如果高电平消失的没有那么快那么立即输入指令可能就行。
如果是扫描周期太长,合理使用子函数,PLC扫描周期也会减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对,应该高速计数端口应该能数到。中断应该也行

如果高电平消失的太快,立即输入也不一定扫描的到,这 ...

       看楼主的意思是接入触点的,用高速计数器没用,计数器是计数,不能响应输出,输出还是靠扫描时间;还有立即执行,别的程序不动作了吗?
       只能更换扫描时间快的PLC,楼主别听上面的瞎说,人家电器工程师这不懂他不白混了。
       也感谢楼主让我复习了下关于扫描周期的内容,好久不用容易忘记。

网友:
用PLC的高速计数

网友:
第一是受传感器的相应时间的影响,如果传感器的相应时间足够短那么就是PLC的端口扫描周期决定的了!

网友:
大多数PLC带有脉冲捕捉功能,0.5ms没有问题啊!!!

网友:
0.5毫秒,这时间也不短啊,这电气也够牛B的,什么东西拿来就用?

网友:
我觉得 用高速输入中断可以读得到,或者自己做个锁存小电路也可以。

网友(点评):
高数计数是可以收到脉冲,然后中断,他这里的计数是1,比扫描周期时间短,程序会在计数和中断里死循环,别的动作不用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意思是接入触点的,用高速计数器没用,计数器是计数,不能响应输出,输出还是靠扫描时间; ...

我还是个学生,就用plc做过两个小东西,很多还不知道。
如果是信号的时间太短,被滤掉了,不是扫描周期的问题,西门子的可以调输入的滤波时间,可以收到一些比较短的脉冲。
高速计数器没有用过,但是应该是可以有输出的吧。。。
立即执行那里表达的有问题。
谢谢您的提醒!最好的建议就是去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