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

楼主(2014-12-01):
新人问个液压问题,液压缸管路内径需求很小。液压泵出来,流量较大,管路内径较大,这中间怎么使管路过渡到后面那个内径较小的那个管路?

谢谢。

网友:
阀块?转接头?

网友:
做一个过渡块,打两个相通孔,孔口分别匹配泵管和油缸管。

网友:
可以做一个转换接头,但是过度不要太快,管径差不要一下变化太大,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