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轴承、皮带等有寿命备件管理方式

楼主(2014-12-01):
对于轴承、皮带这种对于设备运行至关重要,一旦损坏,工厂将停线时间很长。但这类零件损坏不易发现,而且寿命比较长,设备管理,这类零部件应该怎么对待?

网友A:
准备好备用件,定期保养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好备用件,定期保养更换

就是定期很难实施,定期是定多久合适呢,太短浪费成本,维修工也不愿意实施,太长可能就已经出问题了。

网友B:
这个就要有数据记录了
比如针对一台设备,记录一下每次维修更换的周期,有个2到3次基本上你的周期就出来了
维护的周期除了厂家的标准外,其他部件或部位的维护是基于维修记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要有数据记录了
比如针对一台设备,记录一下每次维修更换的周期,有个2到3次基本上你的周期就出来了 ...

困难就在于这类设备更换周期很长,至少是2年以上,我们这边轴承转速都是低速。我的困难就在于这点

网友:
  这点看你老板,愿意花钱的换的忙点,不愿花钱的备件买好,至少有个1套,等坏的时候换上。维修工基本别折磨人家就可以,如果故意找茬还是T走算了,T不走自己走,要不就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