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严苛平面度与平行度的问题

楼主(2014-12-01):
6061-T651的铝板,1450*420*13 ,要求双面平面度0.01,平行度0.01.能做到吗?

网友A:
这精度是蛮高的,没做过类似的东西,只能是凑凑热闹了,不过两面平面度0.01,平行度也是0.01似乎有点不妥!

楼主:
你认为怎么不妥呢?
我的观点:平面度0.01与平行度0.01不冲突。平行度规定了2面的位置关系,而平面度限制了表面的质量。即使平面度能达到0.01,平行度也不一定可以达到。

网友(点评):
LZ说反了吧“即使平面度能达到0.01,平行度也不一定可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精度是蛮高的,没做过类似的东西,只能是凑凑热闹了,不过两面平面度0.01,平行度也是0.01似乎有点不妥!

你认为怎么不妥呢?
我的观点:平面度0.01与平行度0.01不冲突。平行度规定了2面的位置关系,而平面度限制了表面的质量。即使平面度能达到0.01,平行度也不一定可以达到。

网友:
菜鸟路过,学习了

网友(点评):
到处都是路过,学习到啥了? 灌水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认为怎么不妥呢?
我的观点:平面度0.01与平行度0.01不冲突。平行度规定了2面的位置关系,而平面度限制 ...

平等度已经了0.01了,再平面度0.01就是多余的了,

网友(点评):
同心圆环状就是平行度满足了,平面度呢?

网友(点评):
LIAOYAO说的在理。我经常碰到这类平行度,平面度问题,我给比喻的是公路上的车道线,基本上是平行的,但是转弯处就是弯的,这个是人都知道上。

网友(点评):
LIAOYAO说的在理。我经常碰到这类平行度,平面度问题,我给比喻的是公路上的车道线,基本上是平行的,但是转弯处就是弯的,这个不用上学就知道。

网友(点评):
关于平行的定义,在数学上也是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提出曲线平行的,好像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严谨的科学定义。两条曲线在法线方向距离相等时,按其固有轨迹无限延伸,也不会相交,似乎也应该是算是平行的。

网友(点评):
本人不提倡教条主义,但是毕竟这样的情况在国标中没的相应解释。对于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或是应用,总不能仅凭着“想当然”、“按道理”之类的路子来吧,

网友(点评):
各位在提出曲线曲面平行度的同时,是不是先给出一个完整,严谨,经得推敲的定义呢?不然还要国标何用?当然了,要是在数学中,或是在国标已经相关的定义或解释,那就是我的无知了,就当在此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大的铝板,这个精度,真心有点高啊!

网友:
一点也不多余,个人管个人的,平行度0.01,若果变形后,平面度就会变化,平行度变化会很小或不变

网友(点评):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从未在国标及相关文件中看到过除平面、直线、轴线之外的其它元素适用平行度的情况。至于圆弧、曲线、曲面是否适用平行度,也没看到过相关的资料,不知那位大侠能介绍一下

网友:
铝板容易变形的,加工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能压得太紧,慢慢加工。

网友:
1450*420*13 ,要求双面平面度0.01,平行度0.01.

基本上是非常难的。首先是加工的机床精度能满足吗?

先确定机床问题吧。

网友(点评):
赞同。再好的设计,如果无法生产加工,就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还有这么大的铝板肯定要变形的,就算机床达到了也会变形的说

网友(点评):
400×400的大理石0级平板平面度6.5um,1000×1000的大理石0级平板平面度10um。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难,第一,铝板加工,这么薄的件容易变形,第二,精度也确实太高,第三,机床精度要调得好。第四,这个工件即使加工到这个精度,存放,安装过程中很容易失掉精度。

网友C:
这么严格,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要多次研磨才可能达到平面度要求。
附带问下,你这么高的平面度目的是什么?动密封?

网友(点评):
就算密封也不用这个精度吧

网友:
厚度才13mm,随便怎么放置在重力作用下都会变形,平面度0.1都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严格,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要多次研磨才可能达到平面度要求。
附带问下,你这么高的平面度目的是什么?动 ...

做真空吸盘

网友(点评):
真空吸盘不用这么高的精度吧。

网友:
没看到1450,那可是难度忒大了,光平面度就够呛

网友:
我就是想问下,即便能加工出所需的精度,怎么从机床上拿下来而不变形呢?

网友(2021-10-11):
按题意,厚度13,平面1450×420。平面度及平行度的基本尺寸1450,公差值0.01是什么概念?
平面度0.01公差等级是3级,平行度0.01公差等级是2级。是做量块吗?
这种等级应采用高碳钢,如工具钢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等度已经了0.01了,再平面度0.01就是多余的了,

这里分别提出平面度要求与平行度要求是不矛盾的,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我们的图纸 要么就标注平面度,要么就标注平行度

网友:
同做t651铝板,我们这里的超平铝板才能达到这种情况,不过想这么大块的还要求平行度平面度都在0.01的误差,看来要求很高啊。是要求来料之后就这种情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