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差随动阀工作时对系统有影响吗

楼主(2014-12-01):
我们公司压力机油源使用一个叫压差随动阀的元件,我们一般把这个阀压力设置为2MPa,我对这个阀的工作原理还不是很清楚,想问下各位大侠,原理图如下,我个人认为,当系统换向阀处于中位时,这个阀相当于一个2MPa的溢流阀,当系统工作时,这个阀应该是常闭的,因为我觉着这个时候系统压力和油缸压力应是相等的,但是事实上他们不相等,系统压力会一直比油缸压力高2MPa,是不是说油通过伺服阀的时候是有压力损失的?

网友A:
应该是三通型压力补偿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三通型压力补偿器吧

不明白你的意思,可否说详细些

楼主:
这油路是有一个伺服阀负责工进,并联的三位四通阀用于快进和快退,我对这个压差随动阀工作时候的状态不怎么确定,而且在伺服阀工作时,它的进油口和出油口压力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流量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Q=Cd*W*Xv*sqr[(Ps-Pl)/ρ] Cd是流量系数 W是阀芯的面积梯度 阀芯位移Xv Ps是系统的供油压力 Pl是负载压力 Ps-Pl就是两个节流边的总压降

网友A:
那个三通压力补偿器就是为了保证Ps-Pl是一个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通压力补偿器就是为了保证Ps-Pl是一个定值

我这么理解对不,电液伺服阀里面 W是阀芯的面积梯度这个应该是固定的 阀芯位移Xv是电液伺服阀的阀开度,如果这个也一定的话,再加上你说的三通压力补偿器(我们公司叫压差随动阀)固定为2MPa,由你说的这个公式Q=Cd*W*Xv*sqr[(Ps-Pl)/ρ],是不是说这个流量也是固定的?

网友:
我觉得像是定差减压阀,阀前后压差是恒定的

网友B:
这是一个远程调压的,随负载调节阀后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远程调压的,随负载调节阀后压力

嗯 我找了些资料 应该是定压差减压阀(国外叫压力补偿器),我们公司叫压差随动阀,应该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点评):
压力补偿器是国内乱叫的,这个只是一个在帮助比例阀稳定流量的溢流阀

网友C:
这个是一个溢流阀,保证系统压力与工作压力的差值是2MPa,很好的一个设计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个溢流阀,保证系统压力与工作压力的差值是2MPa,很好的一个设计应用。

这个原理我也基本上搞清楚了,现在想问个深入点的问题,当我们设定0.8MPa/s加压的时候,系统在8吨到10吨的时候曲线有波动,就是说这个时候系统没达到0.8MPa/s,我算了下,这个时候油缸压力大概就是2MPa的样子,我想知道,这个波动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定压差减压阀造成的

网友(点评):
这个阀控制,曲线可能会有波动,这是自动调节的结果。

网友:
首先纠正一下你对这个阀的称呼,专业术语叫压力补偿器,在这的作用主要是保证比例阀前后恒定的压差2mpa,影响流量的要素有两个。压差和开口度,压差恒定了,只有比例阀的开口度是无机调节满足现场要求,这个压差和开口度相辅相成,压差调大,开口度变小,正常不要调太大,2mpa就够,大的话系统压力高,电机电流大,泵压力高容易坏,正常你这个阀应该和负载敏感泵配合使用。

网友:
动态容腔压力飞升速率公式Δp/ΔT=E*Δq/V
Δp-时间间隔为ΔT时,动态容腔压力变化值
Δq-时间间隔为ΔT时,流入流出动态容腔的流量差
V-动态封闭容积的总体积
E-动态容腔有效体积弹性模量(包括油液.管件等容腔包容体的弹性模量,还包括油液的含气量等因素)

楼主(2015-01-20):
我们公司很多压力机的应力曲线都有一个波动,当我把这个定压差减压阀设定压力调整时,这个波动的出现的位置也会相应更改,所以我现在有点迷惑,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这个定压差减压阀导致的,我想知道这个定压差减压阀工作时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伺服阀在调压时进出口压力差是否有较大的变化,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个溢流阀,保证系统压力与工作压力的差值是2MPa,很好的一个设计应用。

我调解这个阀的设定压力,这个曲线波动会相应移动,这种关联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办法消除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高手指点

楼主:
继续补充一下进展,工作时候这个阀跟伺服阀是配合使用的,我们更换伺服阀后(品牌还是威格士,流量变了),曲线波动有改善,但是还是未能消除,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和你私服阀的开口形式有关 P T A B都是正开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