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或镀锌件是否可以进行烤漆处理?

楼主(2014-12-01):
镀锌板或镀锌件是否可以进行烤漆处理?相应的理由及工艺?谢谢!!!

网友:
可以  我们以前做过  不过是让汽车烤漆的地方做的

网友:
当然可以啊,镀锌板烤漆较简单,打磨,除油,直接喷就好了。

网友:
汽车板就是呀。查找'彩涂‘设备或线。

网友:
烤漆前只要清洗干净就行了,  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哦,谢谢大家。
我也查了一下资料,碳钢零件镀锌后烤漆,其中镀锌过程的选取会影响烤漆附着力,热镀锌较冷镀锌要好,当然烤漆工艺也很重要。
哪位大侠可以分享一下,烤漆工艺吗?谢谢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2017-08-23):
烤漆/喷漆/喷塑急缺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