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图有可能用Solidworks画吗?细节部分如何下手

楼主(2014-12-01):
一个建筑的图,用SOLIDWORKS或UG画如何下手......
是应该把每一部分当零件画,最后装配呢?还是一起画?
因为没有尺寸,仅有比例,装配可能会有问题。
求指点。

网友A:
SU的模型吗、、、、

网友B:
这种东西应该是3dmax的事吧。这属于3d表现,不是3d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的模型吗、、、、

MAYA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应该是3dmax的事吧。这属于3d表现,不是3d设计。

本身是3D表现的图,想把它按比例画下来,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身是3D表现的图,想把它按比例画下来,如何下手。

木槌不能钉铁钉,你却非要用,就算耗了10倍力气,损了10把木槌,勉强完成了,又有什么用呢?是做什么用的工具就用它做什么。若是要证明你的sw建模实力很吊,那也就由着你。。。

网友C:
效果图,这个活跑你这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图,这个活跑你这来了

怎么说?你也收到过这图?

网友(点评):
是不是要求金碧辉煌的,回族的清真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槌不能钉铁钉,你却非要用,就算耗了10倍力气,损了10把木槌,勉强完成了,又有什么用呢?是做什么用的 ...

不是我非要画。。。是让我画,正在考虑怎么画

网友:
当装配件画,当零件画都可以,因为不管怎么做,都不是简单事,这取决你的决心与意志。

网友:
典型的骑着自行车去北京,是能到,但是累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非要画。。。是让我画,正在考虑怎么画

肯定要一部分一部分的弄,一个模型机子肯定受不了。我当初弄个psp就有300多M,一个模型。

不知道要你做这个干啥用,若只是想单纯放入sw里,不如就转成通用的3d文件,再读入到sw。

网友:
理论上有可行性,技术上也没什么难点,实际上也没什么意义,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能做到的话。。。。。。。

网友:
没有意义,只是表示效果图的话,还是3Dmax比较适合,更简单。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