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与SKS31,GCr15与SKH51的区别

楼主(2014-12-01):
求助:Cr12与SKS31,GCr15与SKH51的区别,在力学性能,耐磨等方面的区别,哪个做测具的测头性能更好?

网友A:
Cr12、SKS31:热处理硬度好(锻造不好的话遇到冲击容易崩裂),耐磨性好,
GCr15:热处理硬度良(主要淬透性能比以上两种差),耐磨性良,(属于轴承钢)
SKH51::热处理硬度好,耐磨性好(做刀具常用材料,有红硬性特征)
以上做测具测头都可以,
相对更合适一点的话,前两种把,或者Cr12Mo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12、SKS31:热处理硬度好(锻造不好的话遇到冲击容易崩裂),耐磨性好,
GCr15:热处理硬度良(主要淬透 ...

多谢了,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