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工件做表面处理,采用何种技术能达到要求

楼主(2014-12-01):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 现在需要给一个工件做表面处理, 工件工作的时候轴的两端带电,一端正电,一端负电。轴通过螺纹拧到一起, 然后在螺纹处做表面处理。螺纹处轴的直径为56mm。要求就是中间的螺纹连接部分要求能够承受扭力矩达到30000N.m 并且绝缘,抗扭。就是扭力增大的时候不会把表面的材料扭坏,以至于金属暴露从而导电。

不知道什么表面处理技术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是喷点什么材料,还是煅烧什么材料上去,或者电镀什么材料上去能达到这个要求?求大神们指点一二。如果可靠,肯定重谢。

请知道的大神与我联系。

网友A:
螺柱是什么材料的,内外螺纹的光洁度一定要好,牙的贴合也要好

网友B:
我很好奇你用什么材料能承受这么大的扭矩?

网友:
τ=T/W=30000000/(3.14*56*56*56/16)=870MPa,这个有点大啊

网友:
我算了一下,使用公制普通螺纹M56*5.5,再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下,传递扭矩30000N.m时,需要最小抗拉强度为5373MPa,12.9级也才1220MP。螺纹一般也不传递扭矩。

网友C:
首先我觉得你说的不是普通螺纹可能是T型螺纹,因为T性螺纹可以传递扭矩。
你轴所传递的扭矩太大了,可以大体算一下,这么大扭矩需要多粗的轴。
你说的表面处理可以,但以上的问题确定以后在说表面处理的事,才对。

网友:
补充一下   好像还有很多因素,感觉你说的太少了,最好来个图片,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柱是什么材料的,内外螺纹的光洁度一定要好,牙的贴合也要好

螺柱是高锰钢的,螺纹是比较粗的螺纹,光洁度很好,现在的问题是,螺柱是做过实验绝对扭不坏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上面喷的绝缘材料总是会被扭坏,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觉得你说的不是普通螺纹可能是T型螺纹,因为T性螺纹可以传递扭矩。
你轴所传递的扭矩太大了,可以大 ...

螺柱是高锰钢的,螺纹是比较粗的螺纹,光洁度很好,现在的问题是,螺柱是做过实验绝对扭不坏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上面喷的绝缘材料总是会被扭坏,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不知道怎么在螺纹处加工绝缘材料。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觉得你说的不是普通螺纹可能是T型螺纹,因为T性螺纹可以传递扭矩。
你轴所传递的扭矩太大了,可以大 ...

螺纹的直径我写小了,应该是T86*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你用什么材料能承受这么大的扭矩?

螺纹的直径我写小了,应该是T86*10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帮忙给点小女子建议啊

楼主:
有人有好建议吗

网友:
螺纹处做绝缘我没弄过,但可以做个过渡垫当做绝缘,建议用高分子材料当过渡垫,不知道你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大。
T86x10 的螺纹,查一下机械手册看看合适不。
回复的晚了点,这几天有点任性了。